[电路分析] 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11):
ADM, DM, ni, RS, s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什么什么作用,说清楚一点。

网友B:
S1337为光敏二极管。可用于从红外到紫外光信号接收传感器,用于光测量仪表、光数字信号接收(如:水颜色检测、遥控器接收电路)。楼主电路更像后者。

网友C:
硅光电池的电流,光电电流采样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