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大神看下图中U18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6-11-11):
如图所示,电路为5v转3.3v的DC-DC电路,为lpc1768供电。测量出来U18的管脚定义为图2,芯片上印有A227,请大家帮忙告诉一下这是什么芯片,或者什么芯片可以代替啊。。。

网友A:
3.3V的LDO 一颗

网友A:
3脚接了个电阻到5V  是EN端

网友A:
几乎所有的LDO 引脚都是兼容的

网友A:
比如 XC6219B332MR

楼主:
谢了,是通用的对吧,我去买点试试

网友B:
你上Onsemi查吧,5脚的LDO还是很好找兼容的。

网友C:
SOT23-5 的LDO可替代的芯片太多了,看你想用国产还是进口的了

楼主:
都可以,想要容易买的。

网友D:
这种片子一大推,只是功耗要求低,人家选了一个小封装的而已。

网友D:
SOT23-5,直接搜

网友E:
RT9193
这个管子你看看。

网友F: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G:
这种低压差的稳压LDO,只要参数一样都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