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电容式的触摸按键

楼主(2016-11-11):
本人做车机行业,现在做一款川汽的车载MP5,客户要求触摸按键需要做成电容式的,上面的材质是PC+ABS的材质,材质的厚度为2.5mm,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触摸按键用什么来做,FPC按键的形式或者薄膜按键的形式,或者ITO膜的形式?

网友A:
让他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开出去体验一下,开车的时候是实体按键好用还是电容按键好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触摸芯片,看你按键的数量直接选一款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触摸芯片,看你按键的数量直接选一款就OK了

触摸芯片已经选择了TI的MPS430, 但是感应的按键目前不知道用哪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开出去体验一下,开车的时候是实体按键好用还是电容按键好用。 ...

嘿嘿。客户的要求就是这样的,
做成电容式的,就是怕会误操作。

网友C:
MP5,多大屏幕的啊。直接用触摸屏不就行了吗

网友C:
要是小的话,还不如实体按键有档次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5,多大屏幕的啊。直接用触摸屏不就行了吗

是分体机,按键控制部分跟显示部分不在一起,所以没法用TP去做。
  按键个数也蛮多的,有13个按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分体机,按键控制部分跟显示部分不在一起,所以没法用TP去做。
  按键个数也蛮多的,有13个按键。 ...

干吗那么费劲啊。客户是不是个外行啊。

网友C:
懂不懂用户体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吗那么费劲啊。客户是不是个外行啊。

我们做前装的,跟车厂合作。

网友D:
楼主是什么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什么公司?

车载导航方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让他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开出去体验一下,开车的时候是实体按键好用还是电容按键好用。 ...

特斯拉一块大屏幕

网友F:
专用芯片,TS04

网友G:
可以去 合泰看看  有 8键 16键的  触摸ic

iic通信的。

网友H:
一直在用ti的msp430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用ti的msp430触摸按键

我也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你们表面材质是什么呀,  然后按键是什么按键,FPC按键吗?  还是ITO膜?

楼主:
大神,你主要是给我i推荐芯片,我想问的是按键,什么按键?  FPC按键,还是ITO膜的、

网友I:
材质用玻璃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材质用玻璃的好

我们现在材质是PC+ABS的材质,但是材质下面有一个感应的按键。我想知道那个按键是怎么弄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材质是PC+ABS的材质,但是材质下面有一个感应的按键。我想知道那个按键是怎么弄的。 ...

如果是透明的一般是用ITO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透明的一般是用ITO

嗯,是的,需要透光,因为按键下面有LED灯。
ITO 按键需要我们画板打样吗。还是我们直接发图纸给他们,他们会按照我们的做法去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需要透光,因为按键下面有LED灯。
ITO 按键需要我们画板打样吗。还是我们直接发图纸给他们, ...

只是透光的话可以用PCB啊,按键中间开个缝隙,透光就能看到了。
PC好像容易裂,PMMA会不会好点,具体车载的没做过,只做过触摸屏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神,你主要是给我i推荐芯片,我想问的是按键,什么按键?  FPC按键,还是ITO膜的、 ...

有一定面积金属薄片即可,用pcb焊盘做,直接铜皮做都行.想要透明的,一般省事点中心挖孔透光.也可在玻璃片上做透明导电极,这个需要去LCD厂定做.

网友K:
MP5,多大屏幕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你们表面材质是什么呀,  然后按键是什么按键,FPC按键吗?  还是ITO膜? ...

都不是,直接pcb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你们表面材质是什么呀,  然后按键是什么按键,FPC按键吗?  还是ITO膜? ...

外壳材质随便,外壳使用金属时要特别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5,多大屏幕的啊

7寸,分体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需要透光,因为按键下面有LED灯。
ITO 按键需要我们画板打样吗。还是我们直接发图纸给他们, ...

PCB就可以了,就和笔记本的触摸板一样。只是分成13个按键而已。表面还是ABS比较好,玻璃在车载上不建议用,玻璃细碎不安全。

网友M:
你看这种硅胶按键感觉怎么样,直接贴片在PC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看这种硅胶按键感觉怎么样,直接贴片在PCB上的。

你这个是硅胶按键,我要做的是电容式的按键。

网友N(2017-03-13):
赛元的高灵敏触控就是用电容式的触控
可以做隔空触摸
还可以做下图的这种ITO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8-07-10):
引用 网友M:
你看这种硅胶按键感觉怎么样,直接贴片在PCB上的。

你这种是硅胶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