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DK"L6340W: options first and last are ignored"告警的原因

楼主(2016-11-11):
昨天有空用MDK5.11建立了一个基于M058LBN的测试工程,工程内只有一个main的空函式,编译后发生"L6340W: options first and last are ignored for link type of scattered"警告,多方查找也没有找到原因,请各位技术大拿帮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是你Keil没有设置好,把Linker中的scatter file中的文字清除,就可以了,这是命名重复了。

网友A:
这个是由于scatter file 引起的,清空就没了。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B:
你可以搞个BSP自带的例程,改改,好像里面提供的有个现成的模板可以用。

楼主:
確實是由scatter file設置項引起的,大家的提議對我非常有幫助,感謝以上各位高手的熱心回答,謝謝你們!
自建工程就可能會遇到問題,對於不太熟悉設置的朋友,我還是建議使用BSP中的模板進行開發。

网友C:
对的,使用模板很方便,这也是官方提供模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