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C没有输入时输出4.3V

楼主(2016-11-11):
如图,VSC是采样电阻输出的电压,但是目前前面的元器件还没有焊上,所以VSC就相当于接地了,可是上电后测量OP07C的输出脚有4.3V的电压
把改变R16的阻值也没用。。。
测量同相端(3脚)是0V,反相端(2脚)有电压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VSC是没有接前面部分的电路,但是是接在地上的,VSC和放大器负极接的地相同,并没有悬空

实测了下手上OP07C的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原来线性区的大小和放大倍数有关系?基本上只能放大几倍了。。。
请问有没有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0V输入的呢?

谢谢大家的解答,
最后用了轨到轨运放ADA4522-1,解决了上面的问题。

实测数据

实测数据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输出肯定有偏置电压啊。

网友B:
“目前前面的元器件还没有焊上,所以VSC就相当于接地了”
错。
这叫悬空,不是接地。

网友C:
悬空时电压为未知,并不是你理解的为0。
这种情况无法确认后级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D:
C27上并接个100K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输出肯定有偏置电压啊。

谢谢。
请问偏置电压大小是如何确定的呢?因为我觉得供电才5V,4.3V也太大了。另外用OP07仿真了下(因为没有找到OP07C的模型,就用OP07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同相端接地时输出端仿真结果是191.2mV

网友E:
这个偏置电压是无法确定的,输出的高电平低于电源电压

网友F:
OP07似乎不能单电源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OP07似乎不能单电源使用

常见的品牌都是可以单电源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品牌都是可以单电源工作的

但他的输入信号接近负电源,似乎不行

网友G:
加个偏置可以抵消输出电压

网友H:
输入电压超过运放的输入范围,所以不是这样才会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但他的输入信号接近负电源,似乎不行

接近负电源下输出会有一定偏差,单电源工作的固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偏置电压大小是如何确定的呢?因为我觉得供电才5V,4.3V也太大了。另外用OP07仿真了下(因为 ...

输入0时输出19mV,对单电源供电下的运放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哈。
要不就考虑双电源供电,加入调零电路的话可以调整到无限接近0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7上并接个100K电阻吧

并联100K的电阻,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100K的电阻,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保证输入不浮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保证输入不浮空哈

但是我这个应该没有浮空,VSC是通过一个0.5mΩ采样电阻接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应该没有浮空,VSC是通过一个0.5mΩ采样电阻接地的

也就是说在同相端输入透过0.5mΩ电阻接地下,输出是4.3V,也就是输出饱和,那就是运放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