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22IO口的问题

楼主(2016-11-11):
我用proteus仿真PIC18F6722单片机IO口。
程序如下:#include<p18f6722.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TRISD=0;
        while(1)
        {
                PORTD^=1;
                for(i=0;i<60000;i++);
        }
}

在RD0口上接了一个灯,又接了一个示波器。
可是仿真时,IO口状态一直不变。
请问高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搞好了,PROTEUS里MCLR接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A:
这仿真软件真神奇,复位状态下还能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