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

楼主(2016-11-11):
file:///C:\Users\LYX\Documents\Tencent Files\981686118\Image\C2C\VAA1S~9MMMYB0%~D()F$XI3.png各位,关于这个电源防反接的电路,我一个疑问,你看这个箭头所指的二极管是个稳压二极管,将PMOS管VGS钳位-10V,但是PMOS管的开启电压VGS在-3V,这样的话如果有反向电压,那么这个PMOS管就是导通的,就起不了防反接的作用呀?

网友A:
“二极管,将PMOS管VGS钳位-10V,”

你说说你怎么算出来是-10V的,

楼主:
我理解错了,你看我现在理解对不对,就是电源反接的时候,那么图上面的地就是电源正,V_BATTERY就是地了,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为1V,而这个PMOS管要导通的的条件是VGS<=-3V,所以PMOS管不能导通

网友B:
电源反接的话,D25已经使输入几近于短路了。另外,输入没反接但掉电的话,VBat可就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倒灌过来了。所以,先去弄清设计的目的。

网友C:
钳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反接的话,D25已经使输入几近于短路了。另外,输入没反接但掉电的话,VBat可就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倒 ...

D25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B:
怎么,二极管的特性都忘了?自己画图看看反接后D25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二极管的特性都忘了?自己画图看看反接后D25的状态。

这里电流都没有回路,怎么会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电流都没有回路,怎么会通呢?

为何不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