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差分放大怎么不对?

楼主(2016-11-11):
见下图,本人想使用NTC热敏电阻测温度,使用了这个简单的桥式电路,其中J23端子是接NTC的,但是实际测量,在未加NTC时,R66端电压达到 - 9~ -11V之间,为负电压;如果加上NTC,在室温下,电压约为-1.0V左右,如果升温,则输出电压从-1.0V左右升到正电压,正负12V供电。是否有问题?2脚与3脚是不是需要反过来接?我的目的需要差分放大50倍,但是实际测试,也没有放大差分50倍啊;

网友A:
你先算一下输入输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算一下输入输出电阻,

哦。我现在都断开ADC那个R66电阻测量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因为怕烧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都断开ADC那个R66电阻测量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因为怕烧单片机。 ...

我是说:

你算一算电桥的输出电阻和差分放大的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你算一算电桥的输出电阻和差分放大的输入电阻,

运放是个高深的问题,我确实不会算它的输入电阻;
电桥输出电阻倒好一点,在常温下,我的NTC约为5.7K左右。代入可以计算得出。
但是这个跟它们有关系?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B:
你那电桥也有输出阻抗的,计算放大倍数的时候要把它也算进去

楼主:
把问题搞复杂了。直接跟电阻分压,然后通过OP07做电压跟随了.好得很。

网友B:
其实热敏电阻,接成分压就直接连ADC了,OP07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热敏电阻,接成分压就直接连ADC了,OP07都不需要。

我做了一下尝试而已,直接分压是没有问题的,差分如果运放的电源设置太高,放大倍数太大,不接热敏电阻就完蛋了。单片机都烧了.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是觉得测试一下电路。不过运放差分放大是实现了,但是因为电压太高,呈现的就是它的饱和输出电压,而又不是轨对轨运放,所以看到的就不是电源电压值,而是少了那么1-3V而已!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会受到电阻之间的串并联影响,及放大器的输入电阻的影响.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