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pcf8563t求救!!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6-11-11):
时钟芯片pcf8563t,加外部电源时,单片机读取的时间、时钟走时正常。当把外部电源断开时,只用纽扣电池供电,芯片就不走时了。但是用示波器测得晶振又起振,就是不会走时啊,但是pcf8563t的秒寄存器的高位又没有置1啊,就是不会走时

楼主:
我调试用的两块板子断电可以走时,但后面焊的两块就不行,

网友A:
可能是晶振未起振,或者是8563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晶振未起振,或者是8563的质量问题

用示波器测量了,和没断电的波形一样的。但是把换芯片还是这样,用纽扣电池不走时

网友B:
设置8563的寄存器,把振荡输出打开,输出32768的振荡,在引脚上去测,不要测晶振,探针要影响起振的,确定确实有时钟振荡再说。

网友C:
买到假货了?

楼主:
我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另一板子上,下载同样的程序,又可以断电走时。真的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8563的寄存器,把振荡输出打开,输出32768的振荡,在引脚上去测,不要测晶振,探针要影响起振的,确定 ...

这样啊,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另一板子上,下载同样的程序,又可以断电走时。真的好奇怪 ...

是否是8563的OSC和电容的问题?
加示波器表笔后,OSC起振了,但是正常工作时事实上没有起振?
还有,电池电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8563的OSC和电容的问题?
加示波器表笔后,OSC起振了,但是正常工作时事实上没有起振?
还有,电池电压够 ...

我焊了两次板,第一次焊调试程序没问题,断开单片机外部电源靠纽扣电池可以正常走时,但是焊的第二批就不行了,然后把第二批焊好的芯片拆下来和第一批好的调换,结果还是不行,但是调试用的板子还是正常工作。仔细检查了几天,真没有虚焊情况,stm32单片机也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8563的OSC和电容的问题?
加示波器表笔后,OSC起振了,但是正常工作时事实上没有起振?
还有,电池电压够 ...

掉电置1那个寄存器也没有置1,就是断电后,下次开机时间还是停留在上次关机的时间

网友C:
不能走时的板上,读一下0x02寄存器的VL位,看看是0还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走时的板上,读一下0x02寄存器的VL位,看看是0还是1

我程序每次上电时都读0x02的的7位,如果为高才重新初始化时间。但是实验现象没有刷新时间,也就是说没掉电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程序每次上电时都读0x02的的7位,如果为高才重新初始化时间。但是实验现象没有刷新时间,也就是说没掉 ...

做下交叉检查,将正常走时的板上的8563换到不能走时的板上,并把不能走时的板上的8563换到能够走时的板上.
看结果无外乎是:
1, 电路设计问题
2, 8563质量问题

网友D:
1,晶振原因;
2,8563原因;
3,线路板原因。8563这个料质量参差不齐,差别很大,正宗的原装货要一两块,国产的5毛钱都可以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下交叉检查,将正常走时的板上的8563换到不能走时的板上,并把不能走时的板上的8563换到能够走时的板上.
...

估计有可能电路板问题,再打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晶振原因;
2,8563原因;
3,线路板原因。8563这个料质量参差不齐,差别很大,正宗的原装货要一两块, ...

恩,今天在创立也买了10个8563,回来再试试

网友E:
时钟芯片是可以检测电池电压的,为了走时准确低于阀值就停止更新。不走时是正常的。不妨再装入电池软件重新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F(2017-05-09):
PCF8563     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