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电路,输入为0V,输出为5mA,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6-11-11):
4-20mA模拟电路,输入为0V,输出为5mA,都进来看看吧

网友A:
因为你用的不是轨到轨运放,

串两个二极管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因为9014存在穿透电流(Iceo不为0,而且温度高、Iceo大)。所以,R2的电压降为R2*Iceo不为0,故,LM358的5脚输入电压比+15V低,VR3不等于0. 这就是为什么输入为0,输出电流不为0的原因。

网友C:
运放的电源与+15V相差2.5V就对,看共模动态范围。

网友D:
看共模动态范围

网友E:
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上面的15V后面加2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不是轨到轨运放,

串两个二极管即可解决问题,

在哪里串2个二极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9014存在穿透电流(Iceo不为0,而且温度高、Iceo大)。所以,R2的电压降为R2*Iceo不为0,故,LM358的5 ...

说的很详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电源与+15V相差2.5V就对,看共模动态范围。

那就串4个二极管呗,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上面的15V后面加2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明白了,谢谢。

楼主:
统一回复,回复的都是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详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对不住。3楼回答有些臆断了!

主要原因就是低电压输入时9012的b、e不能为0或反偏(Vb>=Ve)使9012的Ie为0.因此,用下面的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增加稳压管D1这个电路LM358的供电电压高于9012的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住。3楼回答有些臆断了!

主要原因就是低电压输入时9012的b、e不能为0或反偏(Vb>=Ve)使9012的Ie为0 ...

我手上还没有2.2V的稳压管,买回来在测试看看。有问题在请教你

D1不是非要2.2V。只要比R2、R3上端电压低于运放U1第8脚供电低一些就行。因此用个绿色LED也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1B及Q2回路直接改成电流镜电路。

请问是怎个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U1B及Q2回路直接改成电流镜电路。

怎么改的啊

网友H:
我想问下,图中的9014是不是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图中的9014是不是工作在放大区?

到现在我也没弄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不住。3楼回答有些臆断了!

主要原因就是低电压输入时9012的b、e不能为0或反偏(Vb>=Ve)使9012的Ie为0 ...

能否解释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住。3楼回答有些臆断了!

主要原因就是低电压输入时9012的b、e不能为0或反偏(Vb>=Ve)使9012的Ie为0 ...

输入0.4V的时候,输出4mA。输入2V输出20mA是对的。接上RL负载电阻250欧姆,电压4.99V是对的。0.4V~2V之间输出4~20mA是对的。0.4V以下的对应输出电流不多。
我估计这个电路只适合于4-~20mA输出,麻烦您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0~2V,输出0~20mA输出的压控恒流源。要求如下:
提供电源DC24V,要求输入0~2.000V,输出恒流源信号0-20.000mA,RL负载电阻能到750欧姆,麻烦帮我设计一个电路图,如果可以的话,愿意支付100元现金,作为感谢。
提供以下芯片,
1,OPA2188作为运放(OPA2188双运放,最好用一个运放)
我的QQ2243092930,邮箱bjyibiao@126.com   谢谢
2,尽量选用9014或者9012,也可以用其他的三极管或者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