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的FAT16文件系统学习4(管理SD卡,读...

楼主(2016-11-11):
本博文所用到的代码: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king_bingge/5739167

好几天没有写博客了,这几天都在忙挑战杯的事情,由于某些不和谐因素,昨天才开始准备今天的挑战杯答辩,虽然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的,但是个人感觉创新点还是有的,就是主评委老师拽着我们这个消费对象来说事,过去了就不再想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省赛,但是学习还是要继续的,今天总结的这个实验是实现从SD卡里面读bmp图片,bin图片,同时在将我制作的字库存放在SD卡中,从里面读取所需要的汉字,虽然之前早就实现了bmp图片读取和字库的读取,但是一直困扰我的就是bin格式的图片读取,今天下午花了些时间终于弄出来的,刷图是比bmp块了,但是没快多少,也就快五分之一的样子!!不过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读取bin文件的内容吧,还是有收获的。

好的,实验开始..

预备知识就是知道我们的汉字显示原理,区位码的关系,还有bmp图片的显示原理。这部分知识我也看了几个小时,现在把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总结一下

一、关于汉字GBK码显示

1、汉字在各种文件里面的存储不是以点阵数据的形式存储的(否则那占用的空间就太大了),而是以内码的形式存储的,就是GB2312/GBK/BIG5等这几种的一种,每个汉字对应着一个内码,在知道了内码之后再去字库里面查找这个汉字的点阵数据,然后在液晶上显示出来。这个过程我们是看不到,但是计算机是要去执行的。

2、stm32显示汉字流程:汉字内码(GBK/GB2312) ---->查找点阵库 -----> 解析 ------- >显示

那么关于汉字内码的知识,我想这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内容,网上一大把,我推荐一个介绍比较易懂的博文,是转载的,大家可以参考这看一看

http://blog.csdn.net/king_bingge/article/details/8780202

3、那么如何查找点阵的字库呢?先看如下的一段代码,通过代码来分析,总是能够减少我们的理解难度

先看主程序中的代码吧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main(void)
  • {
  •     delay_init(72);
  •     USART1_Init();
  •     SPIx_Init();                //初始化SPI
  •     LCD_ILI9325_Init();         //LCD驱动初始化
  •     printf("\r\n ("__DATE__ " - " __TIME__ ") \r\n");
  •     LCD_ClearScreen(0xa451);
  •     Lcd_show_bmp(0,0,"/你you.bmp");
  •     LCD_ClearScreen(BLACK);
  •     Lcd_show_bin(0,0,"/你you.bin");
  •     LCD_ClearScreen(RED);
  •     LCD_Str_CH(20,300,"从存储卡读取汉字的实验",0,BLUE);
  •     while(1);
  • }

主程序就是几个刷屏函数,然后先说读取字库这个函数吧

4、代码如下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LCD_Str_CH(u16 x,u16 y,const u8 *str,u16 Color,u16 bkColor)
  • {
  •
  •     while(*str != '\0')
  •     {
  •             if(x>(240-16))
  •             {
  •                  /*换行*/
  •                 x =0;
  •                 y +=16;
  •
  •             }
  •             if(y >(320-16))
  •             {
  •                  /*重新归零*/
  •                  y =0;
  •                  x =0;
  •             }
  •          LCD_Char_CH(x,y,str,Color,bkColor);
  •        str += 2 ;
  •        x += 16 ;
  •     }
  • }

首先就是简单的格式处理,然后重要的是这个函数     LCD_Char_CH(x,y,str,Color,bkColor);      跟踪进去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LCD_Char_CH(u16 x,u16 y,const u8 *str,u16 Color,u16 bkColor)
  • {
  •     u8 i,j;
  •     u8 buffer[32];
  •     u16 tmp_char=0;
  •         GetGBKCode_from_sd(buffer,str);  /* 取字模数据 */
  •
  •     for (i=0;i<16;i++)
  •     {
  •         tmp_char=buffer[i*2];
  •         tmp_char=(tmp_char<<8);
  •         tmp_char|=buffer[2*i+1];
  •         for (j=0;j<16;j++)
  •         {
  •             if ( (tmp_char >> 15-j) & 0x01 == 0x01)
  •             {
  •                 LCD_DispOnePixel(x+j,y+i,Color);
  •             }
  •             else
  •             {
  •                 LCD_DispOnePixel(x+j,y+i,bkColor);
  •             }
  •         }
  •     }
  • }

楼主:
这些代码大家都能看懂,那么 GetGBKCode_from_sd(buffer,str);  /* 取字模数据 */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GetGBKCode_from_sd(unsigned char* pBuffer,const unsigned char * c)
  • {
  •     unsigned char High8bit,Low8bit;
  •     unsigned int pos;
  •     High8bit=*c;     /* 取高8位数据 */
  •     Low8bit=*(c+1);  /* 取低8位数据 */
  •
  •     pos = ((High8bit-0xb0)*94+Low8bit-0xa1)*2*16 ;
  • //     pos = ((High8bit-0xa0)*94+Low8bit-0xa0)*2*16 ;
  •     f_mount(0, &fs);
  •     res = f_open(&fsrc , "0:/汉字.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     if ( res == FR_OK )
  •     {
  •         f_lseek (&fsrc, pos);                                                        //指针偏移
  •         res = f_read( &fsrc, pBuffer, 32, &br );         //16*16大小的汉字 其字模 占用16*2个字节
  •
  •         f_close(&fsrc);
  •
  •         return 0;
  •     }
  •
  •     else
  •         return -1;
  • }

其实,我这里还不是很明白,就是偏移量计算的问题,比较郁闷,但是在网上似乎有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真心的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我通过打印信息、单步调试、winhex观察内容都没有找到答案,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头码还是什么的。这个先搁着吧!

这就是利用文件系统打开了SD卡上面存放的字库,文件系统的那部分知识之前已经总结过了,重点就是注意这个定位函数吧,这个函数我喜欢,嘿嘿!

这个函数的作用很简单,就是将我们在字库中的点阵信息提取存到pBuffer中,注意咯一个汉字俩字节的。回到之前的那个函数就是将点阵信息打印出来了。

二、接下来就是显示bmp图片了

bmp图片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54字节的头信息,在这个头信息里面我们能提取到很多信息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读取54字节之后的信息,照样能正常显示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bmp显示的格式呀!!!!他有一个镜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按顺序读取文件中的内容的时候,在TFT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镜像的图像,但是还是蛮不错的啦!所以需要正常显示的话,那么就得按你的需要修改了!

看一段代码: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for(i=y;i<height+1; i++)
  •         {
  •         f_read(&bmpfsrc,pColorData,720,&read_num);
  •
  •             for(j=x;j<width;j++)                                                                             //一行有效信息
  •             {
  •                 k = j*3;                                                                                //一行中第K个像素的起点(地址)
  •                 red = pColorData[k+2];
  •                 green = pColorData[k+1];
  •                 blue =  pColorData[k];
  •                 if(mode==1)
  •                 LCD_DispOnePixel(i,j,RGB24TORGB16(red,green,blue));                 //写入LCD-GRAM    显示出来
  •                 else    LCD_DispOnePixel(j,i,RGB24TORGB16(red,green,blue));     //写入LCD-GRAM    显示出来
  •             }
  •         }

因为这个位图是24位的,那么就需要转换字节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屏是240*320的来说,这里的240就是有720转换来的,连续的三个字节转化为16bit类型的颜色数据,也就是这个宏

#define RGB24TORGB16(R,G,B) ((unsigned short int)((((R)>>3)<<11) | (((G)>>2)<<5)| ((B)>>3)))

24转16位,简单来说就是把低位的舍弃掉了。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bmp格式的文件就到这里了,至于bmp位图更为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这个文库,个人觉得分析的比较详细哦!

http://wenku.baidu.com/view/95fd4484b9d528ea81c779b3.html

楼主:
三、接下来就是自己写的一个读bin文件格式的图片,代码有待优化,代码肯定要进行优化的

先看代码,这是我读取了相应的文件之后的代码!!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for(j=0;j<300;j++)               //300表示一幅图片含有300x512字节的信息
  •   {
  •     tmp_pdata = NULL;
  •     f_lseek (&bmpfsrc,(512*j));
  •     f_read(&bmpfsrc,pdata,512,&read_num);
  •     tmp_pdata = pdata;
  •     for(k=0;k<512;k++)
  •         printf("%x ",pdata[k]);//打印MBR扇区数据
  •     for(i=0;i<256;i++)             //然后写到液晶屏,可以显示256个像素,每个像素16位即2个字节
  •     {
  •         data = LD_WORD(tmp_pdata);
  •         LCD_DispOnePixel(x1,y1,data);
  •         tmp_pdata = tmp_pdata + 2;
  •         x1++;
  •         if(x1==240)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         {
  •             y1++;
  •             x1=0;
  •             if(y1==320)
  •                 y1=0;
  •         }
  •     }
  •   }

这个和bmp文件的格式区别就是,这个bin文件,我用的是16位的,所以只需要把相应的高8位和低8位合并起来,编程一个WORD类型的颜色数据,那么实现这个转换的宏是什么呢?如下,借用了FAT文件系统里面的一个宏,还不错哟!

#define LD_WORD(ptr)(WORD)(((WORD)*((BYTE*)(ptr)+1)<<8)|(WORD)*(BYTE*)(ptr))

接下来就准备着手使用FSMC+DMA来驱动TFT试一试,我这个模块不支持SD模式,这是最蛋疼的,先这样用着吧!记得:运行的时候记得将打印信息注释掉,否则,那真是龟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