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的FAT16文件系统学习2(初步移植ff9a)

楼主(2016-11-11):
直接上移植ff9a文件系统的移植步骤了,有些地方不了解,比如ff.c文件里面的一些函数,看得比较糊涂,但是那不影响我们的移植,先让文件系统跑起来,然后继续拧分析比较好。OK,不说废话了。
一、官网下载ff9a源代码,解压出来有doc和src两个文件夹。在我们的SD实验里面的project下面建立一个名为FAT的文件夹,然后将src里面的diskio.c、diskio.h、ff.c、ff.h、integer.h、ffcinf.h一共6个文件添加进去,最后看到我的Manage compnents就是这样

二、整体框架的修改,对于文件系统,我们需要修改的文件真的很少,因为很多东西,都帮我们想好了的,这里我就直接把代码贴出来,一看就能明白,哪些地方坐了修改的。
主要的就是修改diskio.c里面的文件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   函数库说明:Disk驱动函数
  • *   作者:      King_BingGe
  • *   创建日期:  2013年04月4号
  • *       说明:移植FF9A
  • **************************************************************************************/
  • #include "diskio.h"
  • #include "SD_Card.h"
  • /**************************************************************************************
  • * 名    称: disk_initialize
  • * 功    能: Inidialize a Drive
  • * 参    数: drv:表示需要初始化的磁盘对象
  • * 调用方式:disk_initialize(0);
  • * 返 回 值:    状态标识0:表示成功
  •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drv)
  • {
  •     switch (drv) {
  •     case 0 :
  •         if(!SD_Initialize())
  •             return RES_OK;
  •         else return RES_ERROR;
  •     case 1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2 :
  •         return RES_ERROR;
  •     default:
  •         return RES_ERROR;
  •     }
  • }
  • /**************************************************************************************
  • * 名    称: disk_status
  • * 功    能: Get Disk RES_ERRORus
  • * 参    数: drv:表示需要获取状态的磁盘对象
  • * 调用方式:disk_status(0);
  • * 返 回 值:    状态标识0:表示成功
  • **************************************************************************************/
  •
  •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drv)
  • {
  •     switch (drv) {
  •     case 0 :
  •
  •         return RES_OK;
  •
  •     case 1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2 :
  •         return RES_ERROR;
  •     default:
  •         return RES_ERROR;
  •     }
  • }
  •
  • /**************************************************************************************
  • * 名    称: disk_read
  • * 功    能: Read Sector(s)
  • * 参    数:drv :表示需要读扇区的磁盘对象
  • *    BYTE *buff: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  DWORD sector: Sector address (LBA)
  • *    BYTE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 * 调用方式:disk_read(0,buff,0,1);
  • * 返 回 值:    状态标识0:表示成功
  • ***************************************************************************************/
  •
  • DSTATUS disk_read (BYTE drv,BYTE *buff, DWORD sector,   BYTE count)
  • {
  •     switch (drv) {
  •     case 0 :
  •         if(!SD_ReadDisk(buff,sector,count))//读块
  •             return RES_OK;
  •         else return RES_ERROR;
  •     case 1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2 :
  •         return RES_ERROR;
  •     default:
  •         return RES_ERROR;
  •     }
  • }
  •
  • /**************************************************************************************
  • * 名    称: disk_write
  • * 功    能: Write Sector(s)
  • * 参    数:drv :表示需要写扇区的磁盘对象
  • *    BYTE *buff: Data buffer to store write data
  • *  DWORD sector: Sector address (LBA)
  • *    BYTE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1..128)
  • * 调用方式    :disk_write(0,buff,0,1);
  • * 调用方式:disk_initialize(0,buff,0,1);
  • * 返 回 值:    状态标识0:表示成功
  • ***************************************************************************************/
  • #if _USE_WRITE
  • DSTATUS disk_write (BYTE drv,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BYTE count)
  • {
  •     switch (drv) {
  •     case 0 :
  •         if(!SD_WriteDisk(buff,sector,count))//读块
  •             return RES_OK;
  •         else return RES_ERROR;
  •     case 1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2 :
  •         return RES_ERROR;
  •     default:
  •         return RES_ERROR;
  •     }
  • }
  • #endif
  •
  • /**************************************************************************************
  • * 名    称: disk_write
  • * 功    能: 该函数在磁盘格式化、获取文件系统信息等操作时会被调用
  • * 参    数: drv:表示需要读扇区的磁盘对象
  •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BYTE *buff: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 调用方式:disk_ioctl(0,1,buff);
  • * 返 回 值:    状态标识0:表示成功
  • ***************************************************************************************/
  • #if _USE_IOCTL
  • DSTATUS disk_ioctl (BYTE drv,   BYTE ctrl,void *buff)
  • {
  •     switch (drv) {
  •     case 0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1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2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3 :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4 :
  •         return RES_ERROR;
  •     default:
  •         return RES_ERROR;
  •     }
  • }
  • #endif
  •
  • int get_fattime()
  • {
  •     return 0;
  • }

楼主:
其中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SD_Initialize()
  • SD_ReadDisk(buff,sector,count)
  • SD_WriteDisk(buff,sector,count)

这个3个函数是在SD驱动文件里面的。

这样处理之后,如果直接编译的话,会出现get_fattime这个符号报错,是因为我们在ff.c里面使用到了这个函数,但是没有定义,所以最后的这个函数添加上去,但是没有实现具体功能的。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get_fattime()
  • {
  •     return 0;
  • }

至此就完成了底层函数的移植。那么接下来如何测试,我们的文件系统呢?

三、首先贴上主函数,看是如何实现对我们文件的访问的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main(void)
  • {
  •
  •     //初始化系统定时器
  •     SysTick_Init();
  •     USART1_Config();
  •     SPIx_Init();                    //初始化SPI
  •     printf("\r\n ("__DATE__ " - " __TIME__ ") \r\n");
  •
  •     res = f_mount(0,&fs);       //挂接根文件系统
  •
  •     if(res != FR_OK){
  •         printf("mount filesystem 0 failed : %d\n\r",res);
  •     }
  •     //写文件测试
  •     printf("write file test......\n\r");
  •     res = f_open(&fdst, "0:/test.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res != FR_OK){
  •         printf("open file error : %d\n\r",res);
  •     }else{
  •         res = f_write(&fdst, Test_Buffer, sizeof(Test_Buffer), &bw);               /* Write it to the dst file */
  •         if(res == FR_OK){
  •             printf("write data ok! %d\n\r",bw);
  •         }else{
  •             printf("write data error : %d\n\r",res);
  •         }
  •         /*close file */
  •         f_close(&fdst);
  •     }
  •     //读文件测试
  •     printf("read file test......\n\r");
  •     res = f_open(&fsrc, "0:/test.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if(res != FR_OK){
  •         printf("open file error : %d\n\r",res);
  •     }else{
  •         res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Test_Buffer), &br);     /* Read a chunk of src file */
  •         if(res==FR_OK){
  •             printf("read data num : %d\n\r",br);
  •             printf("%s\n\r",buffer);
  •         }else{
  •             printf("read file error : %d\n\r",res);
  •         }
  •         /*close file */
  •         f_close(&fsrc);
  •     }

具体函数暂时不进行分析,等待分析执行流程的时候一并解决,现在关键是看现象,才有动力!如果这时候进行编译下载的话,会发现打印的信息是乱码,为什么呢?因为在

ffconf.h文件里面默认的是支持日文的,所以对于文件名的支持类型,我们得修改呀!

修改的地方不多,如下两处: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define _CODE_PAGE   932
  • #define _CODE_PAGE  936         //支持中文长文件名
  • // #define _CODE_PAGE   437         //只支持英文长文件名
  • // #define _USE_LFN 0
  • #define _USE_LFN    1           //支持中文长文件名

这样编译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暂时就到这里吧,算是初步成功了,一些类似于uboot或者shell更强大的功能,暂时不搞,分析完文件系统再说!

网友A:
学习了,我准备把我的429试试移植以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准备把我的429试试移植以下玩玩

加油

网友B:
有点玩头,MARK回头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玩头,MARK回头搞搞。

别忘了回来好好学习

网友:
抽空来看看,复制到Word文档慢慢看

网友C:
为什么用while(1)往sd中写的时候回出现写入错误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