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9833没有输出波形

楼主(2016-11-11):
我焊了一块AD9833,然后用C51f020单片机进行模拟SPI编程,使得AD9833能够输出1KHz的正弦波,可是用示波器看输出端的时候,没有信号输出!一开始以为是编程的问题,但是硬件调试的时候看过时序图的波形,是正确的,原理图也貌似没问题,现在不知道哪里还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大家来说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出不来的情况啊

网友A:
AD9833的晶振振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833的晶振振起来了吗?

嗯嗯,测过,5脚MCLK有我焊的15M晶振频率,不过晶振波形幅度很大,有3V左右,我一开始觉得奇怪,换了一个晶振,幅度没有变。

楼主:
怎么没有响应了

网友B:
因为这个东西简单。
只要元件没有问题,差不多也不会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东西简单。
只要元件没有问题,差不多也不会有其他问题。

你说的对,确实简单,不过我今天总算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
怪自己程序写的太少!写时序的时候看到PDF的时序图,我的使能信号是周期性的使能的。用双踪分别看过数据写入口和时钟输入端,数据写入口和使能端,读出来的数据都对,后来突然有人提醒说,使能端让他一直为低,改了之后,波形就出来了,后来想想,可能刚好禁止使能的时候碰到时钟下降沿,就有个数据没读进去,使得后面的数据错位了,我也猜想,会不会,一禁止使能,然后重新打开使能端,再读进去的数据会把前面读的覆盖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确实简单,不过我今天总算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
怪自己程序写的太少!写时序的时候看 ...

如果时序图上显示的是使能端可以是周期性信号,一会打开一会关闭的话,那这样做一定没问题。
如果你这样做不行,唯一的可能是没有按照时序图的要求操作。比如t7 t11,你都能完全满足时序图的要求吗?

网友D:
推荐一些相关问题给你,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9833

网友E(2021-05-03):
楼主你好,可以提供下程序不??我的AD9833也调不出波形,找不出原因了e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