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TOS实时性和中断优先级的疑问

楼主(2016-11-11):
最近刚开始学习FreeRTOS,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设置一个中断优先级高于RTOS内核优先级的话(比如定时器中断控制电机),触发中断后进行处理,按道理会影响内核的计时?这样的话系统的实时性不就得不到保证了吗?系统始终不就不再是设置的100us了吗?
谢谢!

网友A:
中断很快退出就没影响,

网友B:
别这么玩 真的 很危险

网友C:
如果你说的中断在未退出前RTOS自身的中断(比如SYSTICK)到了,那么就肯定会影响RTOS的实时性。
如果不是,则挤占了当前任务的运行时间。基本上不影响调度的实时性,只影响当前任务的实时性,除非正好此时有其他任务就绪。所以如果你对当前任务的实时性有要求,那就避免让其他任务就绪。如果不能避免那就只能关中断了。

网友D:
中断只是set一个标志位,然后放到任务里面执行

网友E:
实时的东西你都在 os 外面搞了.剩下的还实时啥?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