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EMI滤波器的基本原理

楼主:
EMI滤波器的基本原理如图所示。该五端器件有两个输入端,两个输出端和一个接地端,使用时外壳应接通大地。电路中包括共模扼流圈L、滤波电容器C1~C4。C1和C2采用薄膜电容器,容量范围是0.01~0.47uF,主要用来滤除串模干扰。C3和C4跨接在输出端,并将电容器的中点接通大地,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C3和C4的容量范围是2200pF~0.1uF。为减小漏电流,电容器容量不宜超过0.1uF。C1~C4的耐压值均为630VDC或250VAC。

EMI滤波器的主要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漏电流、测试电压、绝缘电阻、直流电阻、使用温度范围、工作温升、插入损耗、外形尺寸、重量。上述参数中最重要的是插入损耗(亦称插入衰减),它是评价EMI滤波器性能优劣的主要指标。

网友A(2016-11-11):
搬板凳来学习

网友B:
没有做过EMI的计算。

网友B:
还是金升阳的EMI模块使用方便一些。

网友C:
EMI即电磁干扰。电磁干扰分为传导电磁干扰(Conducted EMI)和辐射电磁干扰(Radiated EMI)。

网友C:
传导电磁干扰噪声在火线、中线与地线间传播,包括火线与地线、中线与地线间的共模噪声(Common-mode Noise),以及火线与中线间的差模噪声(Differential-mode Noise)。辐射电磁干扰噪声以辐射电磁场的形式在空间传播,包括由于非良好接地或接地反射电位不为零引起的共模噪声,以及由于没有很好控制的大信号环路引起的差模噪声。

网友C:
感觉 有时候测试过不去 最多的还是传导干扰引起的。

很多时候 栽到了33MHZ的谐波上面了……

郁闷到极点!!!!!!

网友D:
EMI滤波器性能优劣的主要指标。

网友D:
EMI漏电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