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 基于stm32f103zet6之硬件SPI的学习

楼主(2016-11-11):
有几天没有更新博客了,主要是因为这几天都在捣鼓彩屏和触摸屏,分别使用FSMC和模拟IO来实现功能,又因为这块屏有些问题,所以、就网购了一块屏,估计今天能到了,今天准备学习下硬件SPI,之前使用IO模拟SPI实现了对DS1302的访问,下一步准备学习SD卡的,在论坛里面查看了下资料,发现如果使用软件模拟SPI来进行SD的通信话,会极大降低对SD卡的读写速度,但是,如果使用SD模式或者说使用硬件SPI来访问SD卡,那么 速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证实,也只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所以现在准备证实一下,所以就像准备开始学习硬件SPI了,该来的还是来了。

一、所谓的stm32硬件SPI

1、我们使用的SPI的主模式,主模式和从模式的区别在时钟SCK,详见参考手册!同样的stm32的硬SPI肯定也是要用到GPIO管脚复用功能的。

这就是映射和复用,当我们选择默认复用的时候就是PA4--PA7了,当我们选择了映射的时候,那么就是后面的GPIO了,我的最小系统是zET6的,所以GPIO是够用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映射,那么就选择PA4 -- PA7了

2、那么,不管初始化哪个内部外设,第一步就是使能GPIO和时钟了,这也不例外,首先看一段SPI的初始化的代码!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SPIx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

GPIO的配置那部分不需多说,重点来看看SPI的配置,其实我们对照着代码和参考手册来看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看看参考手册上面是怎么进行配置的吧

相当明朗的,我想有了这个配置步骤,那解释都是多余的!其实硬件SPI也就是和FSMC差不多的,只要那个片选的控制线是需要我们软件控制的,对其它的几根数据线和时钟线,只要我们发出了写数据的命令,那么这些时序就是硬件自动完成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发出如下命令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那么跟踪下去可以看到这个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 {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x));
  •
  •   /* Write in the DR register the data to be sent */
  •   SPIx->DR = Data;
  • }

也就是说这里是把我们的数据赋值到DR寄存器中了的,只要她一接收到数据,OK,那接下来的传输过程就没有我们软件什么事情了,他会自动产生SPI的时序,把我们的数据传输到相应的寄存器中取,对于我来说,就是SD卡的寄存器中去,硬SPI其实也没有什么,接下来准备学习SD卡了。

网友A:
SPI只适合低速的SD卡应用。

网友A:
很多芯片都是采用这个接口,学会了,那就是一劳永逸

网友B:
STM32的SPI配置参数好多啊,都在一个结构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只适合低速的SD卡应用。

也就是嵌入式存点小数据,
标准的还是用SDIO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芯片都是采用这个接口,学会了,那就是一劳永逸

恩,确实,
都是国际标准接口,
一通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SPI配置参数好多啊,都在一个结构体里面

这个算少的了,
比这个多的有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少的了,
比这个多的有的是

那种特别复杂的,我至今没整明白,我宁愿用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特别复杂的,我至今没整明白,我宁愿用IO模拟

还是多接触接触的好,
都是些国际标准接口,早晚得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多接触接触的好,
都是些国际标准接口,早晚得用的

好多人都是觉得一堆寄存器配置复杂。

网友C:
LZ有没有兴趣捣鼓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兴趣捣鼓OLED?

OLED很常用的,
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都是觉得一堆寄存器配置复杂。

之所以复杂,
就是用的太少啊

网友B:
STM32的库函数有个好处就是,你配置某个硬件就是去填写一个结构体变量,填好后,通过函数传递进去配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库函数有个好处就是,你配置某个硬件就是去填写一个结构体变量,填好后,通过函数传递进去配置完成 ...

然而结构体好多用的时候还得查寄存器

网友(2016-12-11):
引用 楼主:
然而结构体好多用的时候还得查寄存器

用库开发啊,直接看库函数的说明就行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OLED很常用的,
怎么了??

感觉OLED方兴未艾,会取代tft,

就是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