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之nor flash的学习

楼主(2016-11-11):
有时候,我们需要保存少量数据,但是用外扩的ROM又觉得不方便,这时候自然就想到了芯片内部是否自带flash(闪存),据我了解,stm32内部的应该是nor flash,因为如果是nand flash的话,肯定速度是跟不上的。不过如果是想看关于存储器的区别,建议参考这个博文http://blog.csdn.net/king_bingge/article/details/8742708

一、这次主要总结的就是关于如何实现对stm32内部flash的读写

1、根据以往学习msp430的经验,本能的以为对stm32的内部flash的操作也是有地址范围限制的,比如说430那块片子就限制我们,用户可以操作的flash是A、B两个区各128个字节,通过查阅资料,发现stm32不是这样的,毕竟是高级的芯片。只要是非程序空间,也就是我们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些空间,我们都是可以对那部分的nand flash进行操作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存储的数据就打了,爽到了吧!不过不用高兴的太早,nor可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程序比较大,还是建议用外扩的ROM吧!

2、其实那本stm32的flash中文手册对我们的如何进行flash的变成方法已经介绍的很清楚了,这里

二、好了到这里为止就开始贴代码了,然后慢慢分析!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stdio.h"
  • u16 data[2]={0x0001,0x0002};
  •
  • int Flash_Test(void)
  • {
  •     u32 count=0;
  •     RCC_HSICmd(ENABLE);                 //保证内部高速晶振开启
  •
  •     FLASH_Unlock();                         //打开写保护
  •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清除标志位
  •
  •     FLASH_ErasePage(0x8002000); //擦除的地址空间,一定要先擦除
  •
  •     while(count < 2)
  •     {
  •         //flash  为一个字节存储,16位数据必须地址加2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000 +count*2),data[count]);
  •         count++;
  •     }
  •
  •     FLASH_Lock();                   //关闭写保护
  •
  •     count = 0;
  •
  •     printf("\r\n The Five Data Is : \r\n");
  •
  •     while(count < 2)
  •     {
  •         printf("\r %d \r",*(u8 *)(0x8002000 + count*2));      //读取方法
  •         count++;
  •     }
  • }
  • </span>

这个代码用来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下面转载的是对flash读写的具体分析,本人觉得分析的很好,所以就直接拿来用了,谢谢!

1.解除Flash锁

复位后,闪存编程/擦除控制器(FPEC)模块是被保护的,不能写入 FLASH_CR 寄存器;通过写入特定的序列到 FLASH_KEYR寄存器可以打开FPEC模块,这个特定的序列是在 FLASH_KEYR 寄存器写入两个键值 (KEY1和KEY2);错误的操作序列都会在下次复位前锁死FPEC模块和FLASH_CR 寄存器。

其中KEY1为0x45670123,KEY2为0xCDEF89AB,编程如下: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2.页擦除
在FLASH操作中,最小擦除单位为一页,不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擦除,其实所谓的擦除就是将指定的位置填写成0XFF,下面是页擦除的过程:
   -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以确认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闪存操作;
   -用FLASH_AR寄存器选择要擦除的页;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PER位为1;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STRT位为1;
   -等待BSY位变为0;
   -读出被擦除的页并做验证。

编程如下: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处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页擦除操作
  {
    FLASH->CR|= CR_PER_Set;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PER位为1
    FLASH->AR = Page_Address;  //用FLASH_AR寄存器选择要擦除的页
    FLASH->CR|= CR_STRT_Set;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STRT位为1

    //等待擦除操作完毕(等待BSY位变为0)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BUSY)//如果SR的BSY为0
    {
      //如果擦除操作完成,禁止CR的PER位
      FLASH->CR &= CR_PER_Reset;
    }
  }

3. 全部擦除
全部擦除就是将全部FLASH都填写成0xFF,其过程如下:
   -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以确认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闪存操作;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MER位为1;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STRT位为1;
   -等待BSY位变为0;
   -读出所有页并做验证。
编程如下: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出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全部页擦除操作
  {
     FLASH->CR |= CR_MER_Set;//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MER位为1
     FLASH->CR |= CR_STRT_Set;//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STRT位为1

    //等待全部页擦除操作完毕(等待BSY位变为0)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BUSY)//如果SR的BSY为0
    {
      //如果擦除操作完成,禁止CR的PER位
      FLASH->CR &= CR_MER_Reset;
    }
  }

楼主:
4. 编程
编程就是将数据写入指定的FLASH地址,STM32的FLASH每次编程都是16位(在32位系统中,我们叫做半字),过程如下:
   -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以确认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编程操作;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PG位为1;
   -写入要编程的半字到指定的地址;
   -等待BSY位变为0;
   -读出写入的地址并验证数据。
  编程如下:
//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assert_param(IS_FLASH_ADDRESS(Address));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处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编程操作
  {
    FLASH->CR |= CR_PG_Set;//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PG位为1
    *(vu16*)Address = Data;//写入要编程的半字到指定的地址
    //等待半字编程操作完毕(等待BSY位变为0)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BUSY)
    {
      //如果半字编程完毕,禁止PG位
      FLASH->CR &= CR_PG_Reset;
    }
  }

6. 选择字节编程
   选择字节的编程就是向上面讲到的选择字节里面写入指定的数据,其过程如下:
   -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以确认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编程操作;
   -解除FLASH_CR寄存器的OPTWRE位;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OPTPG位为1;
   -写入要编程的半字到指定的地址;
   -等待BSY位变为0;
   -读出写入的地址并验证数据。
编程过程如下: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处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编程操作
  {
    //解锁 CR寄存器中的OPTWRE位
    FLASH->OPTKEYR = FLASH_KEY1;
    FLASH->OPTKEYR = FLASH_KEY2;

    FLASH->CR |= CR_OPTPG_Set;//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OPTPG位为1
    *(vu16*)Address = Data;//写入要编程的半字到指定的地址

    //等待半字编程操作完毕(等待BSY位变为0)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BUSY)
    {
      //如果半字编程完毕,禁止OPTPG位
      FLASH->CR &= CR_OPTPG_Reset;
    }
  }

7.STM32的代码保护
通 过选择字节的设置,可以实现代码的读保护和写保护,在上面6中讲到的,RDP和WRP分别是读保护和写保护,将RDP设置指定的数值,可以实现代码的读保 护,也就是不允许任何设备读取FLASH里面的应用代码,将WRP里设置指定的数值,可以实现代码的写保护,不允许任何设备改写FLASH里面的应用代 码。其中设置读保护的代码如下: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处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指定操作
  {
    //解锁 CR寄存器中的OPTWRE位
    FLASH->OPTKEYR = FLASH_KEY1;
    FLASH->OPTKEYR = FLASH_KEY2;
    //擦除整个选择字节区域
    FLASH->CR |= CR_OPTER_Set;
    FLASH->CR |= CR_STRT_Set;

    //等待擦除操作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擦除操作完毕
    {
      //禁止OPTER位
      FLASH->CR &= CR_OPTER_Reset;

      //使能选择字节编程操作
      FLASH->CR |= CR_OPTPG_Set;

      if(NewState != DISABLE)//禁止读出操作
      {
        OB->RDP = 0x00;
      }
      else//使能读出操作
      {
        OB->RDP = RDP_Key;
      }

      //等待写入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BUSY)
      {
        //写入操作完毕,禁止OPTPG位
        FLASH->CR &= CR_OPTPG_Reset;
      }
}
写保护代码如下:
//等待前次操作完毕(检查FLASH_SR寄存器的BSY位)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如果FLASH处于可以操作状态,开始进行编程操作
  {
    //解锁 CR寄存器中的OPTWRE位
    FLASH->OPTKEYR = FLASH_KEY1;
    FLASH->OPTKEYR = FLASH_KEY2;
    //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OPTPG位为1
    FLASH->CR |= CR_OPTPG_Set;

    if(WRP0_Data != 0xFF)//如果不是全部不写保护
    {
      OB->WRP0 = WRP0_Data;//写入WRP0

      //等待写入操作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WRP1_Data != 0xFF))
    {
      OB->WRP1 = WRP1_Data;

      //等待写入操作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WRP2_Data != 0xFF))
    {
      OB->WRP2 = WRP2_Data;

      //等待写入操作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WRP3_Data != 0xFF))
    {
      OB->WRP3 = WRP3_Data;

      //等待写入操作完毕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

    if(status != FLASH_BUSY)
    {
      //如果编程操作完毕,禁止OPTPG位
      FLASH->CR &= CR_OPTPG_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