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模拟ee遇到数据出错。

楼主(2016-11-11):
我的产品是主机通过485和48个分机通讯。分机地址1-48,设置后存储在flash模拟的ee里,这种方式我在st系列的100和103都用过以前没有发现问题,
这次客户在现场 由于接线错误,造成24V开关电源电压异常,结果我的所有48个分机设置的地址全部变成1(1是程序默认值),就是由于接线错误造成,数据出错,这种问题在我公司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也是现在只有这么认为是电压问题导致数据出错,
我的分机供电是主机的24V开关电源给分机供电,分机是24V---34063(5V)---1117-3.3(3.3V)给单片机。现在48个分机同时数据出错(就是变成了默认数据),
各位大侠 有谁遇到这样情况么?
单片机是stm32F100C8t6,
我现在做的实验是,用3.3V无规律的给单片机通断电也没有发现数据错误或者异常。。。
真不知道这次客户的4个分机到底怎么了?

下面是我的写入函数:
void FLASH_write(void)//дÈëÊý¾Ý
{
        uint16_t number;
        uint32_t  Address = 0x00;
        uint8_t  *p;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_UnlockBank1();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while (FLASH_ErasePage(BANK1_WRITE_START_ADDR)!= FLASH_COMPLETE);
        Address = BANK1_WRITE_START_ADDR;

        set_data.crc = crc_cal((unsigned char *)&set_data, sizeof(set_data)-2);
        p=(void *)&set_data;
        number=512;
        while ((number--)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ess,*p );
                Address = Address +2;
                p++;
                //        DelayMs(1);
                //        IWDG_Feed();
        }

        FLASH_LockBank1();
        buzz_delay=2;
}

//下面是读取数据函数

void FLASH_deal(void)//¶ÁÈ¡
{
        uint16_t number,i;
        uint32_t  Address = 0x00;
        uint8_t  *p;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Address = BANK1_WRITE_START_ADDR;
        p=(void *)&set_data;
        number=512;
        while (number--)
        {

                *p=*(vu16*) Address;
                p++;
                Address = Address +2;
        }

   if((crc_cal((unsigned char *)&set_data, sizeof(set_data)-2) != set_data.crc))

        {

                set_data.keyword_1 = 0;
                set_data.keyword_2 = 0;
                set_data.keyword_3 = 0;
                set_data.keyword_4 = 0;
    set_data.num_of_tantou=6;
                set_data.printer = 1;
                set_data.bat = 1;
          set_data.net_addr = 0xe0;
          set_data.cur_addr_24c256 = 0;
                set_data.full_24c256 = 0;
                FLASH_write();
        }

}

网友A:
能否再调回去正确的值

网友A:
如果只是存储的地址出了问题那么程序有问题吗,程序怎么没有被抹掉

网友B:
如果是电源不稳定,那也不会你所有的从机地址都出问题了;
我们以前做用其它MCU,确实存在FALSH数据丢失的情况,再烧程序就好了;
但也是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源不稳定,那也不会你所有的从机地址都出问题了;
我们以前做用其它MCU,确实存在FALSH数据丢失的 ...

我所有的从机都用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再调回去正确的值

可以调回调回原来的值

网友A:
如果设备不是非常多,可以搞拨码开关作为地址吗。

网友A:
有7连发的,还有12连发的拨码开关,应该够用,只要你有充足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7连发的,还有12连发的拨码开关,应该够用,只要你有充足的IO。

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所有的从机都用一个开关电源。

那也不会影响全部啊,再说你程序也没丢;

就和打雷一样,一打雷很多设备就坏了,但一般不会全坏;

网友C:
这个只有单独作实验测试了,
我的看法就是不要节省EEPROM, 功耗,价格,体积都不大, 稳定性也比内部Flash强很多(内部Flash标称10000次,EEPROM随便上20W次) 再加上调程序的精力时间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会影响全部啊,再说你程序也没丢;

就和打雷一样,一打雷很多设备就坏了,但一般不会全坏; ...

我的就是这么奇怪。因为我的主机带着48个分机一个也不能通讯了,因为所有的地址都变成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单独作实验测试了,
我的看法就是不要节省EEPROM, 功耗,价格,体积都不大, 稳定性也比内部Flash强很 ...

stm32 单片机没有内部EE。因为我的产品 上电后一般不断电,整个寿命周期内,用到的读写EE不超过10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 单片机没有内部EE。因为我的产品 上电后一般不断电,整个寿命周期内,用到的读写EE不超过10次。 ...

数据多吗, 如果不多,空间有多余的, 一个page放一组数据, 要写就erase再写, 费点空间, 赚点省心. 省得你调这个模拟EEPROM的程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其实数据读写不频繁也可以加一个外接EE的, 很多设备都这样的, 比如网卡一般都有EEPROM放MAC, 整个周期也不怎么改的. SOT23-5的那种EEPROM, 体积很小, 容量小的话价格很低.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数据读写不频繁也可以加一个外接EE的, 很多设备都这样的, 比如网卡一般都有EEPROM放MAC, 整个周期也不 ...

我想知道这次出错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C:
期待这个研究结果!

楼主:
现在也无结果、

楼主(2016-12-28):
以后干脆不用内部EE了

网友D:
确实存在FALSH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E:
转来的,参考一下
stm32 flash模拟eeprom读写操作
int main(void)
{
u32 a,b,c;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a=3;b=4;c=5;          //初始化变量;
//Flash_Init();

FLASH_Unlock();             //开锁;
a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0);      //再次打印 0x0800f000
printf("%d@\n",a);
b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4);      //再次打印 0x0800f004
printf("%d#\n",b);
c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8);      //再次打印 0x0800f008
printf("%d$\n",c);
//a=3;b=4;c=5;
//初始化变量;
a=a+5;
b=b+5;
c=c+5;
FLASH_ProgramWord(0x0800f000,a);       //写  0x0800f000
//delay_ms(100);
FLASH_ProgramWord(0x0800f004,b);       //写  0x0800f004
//delay_ms(100);
FLASH_ProgramWord(0x0800f008,c);       //写  0x0800f008
//delay_ms(100);
//FLASH_EnableWriteProtection(FLASH_WRProt_Pages60to63);//写保护
a= 0;b=0;c=0;
a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0);      //再次打印 0x0800f000
printf("%d@\n",a);
b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4);      //再次打印 0x0800f004
printf("%d#\n",b);
c = FLASH_ProgramWord_R(0x0800f008);      //再次打印 0x0800f008
printf("%d$\n",c);
------------------------------------------------------------
打印结果:
4@
4#
4$
4@
4#
4$
复位以后还是这个结果。
4@
4#
4$
4@
4#
4$
掉电没有保存。请问掉电保存还要加什么条件吗?写进去以后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