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负电压的电路

楼主(2016-11-11):
通过VGEN控制Q1的ON/OFF。
当Q1=ON时:VRAW驱动电流流过L2(电感储能);
当Q1=OFF时:由于L2电流不能突变,遂通过D7对负载供电(电感释能),释能电流的方向决定了AVCC对地是负电压。
调节控制VGEN的占空比可控制负电压的幅值。
===========================================
放电时候L1就等于个电源,左边正极。右边负极。
左边电动势大于右边,而左边接地了,所以右边就是负电压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负电压电源?

网友A:
VRAW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这样的电路是怎么产生负电压的?

网友B:
8550的起到的作用是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负电压电源?

没有做过负电压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550的起到的作用是是什么?

驱动电压的功能吧。

网友D:
不知道Vraw是什么含义

网友E:
怎么不用IGBT呢?

网友E:
L1的增大一点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F:
不是直接耦合负电压吗?

网友F:
这个负电压产生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