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全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11-11):
电子系统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稳定的电源,除了在某些特定场合下采用太阳能电池或化学电池作电源外,多数电路的直流电是由电网的交流电转换来的。这种直流电源的组成以及各处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 直流电源的组成
图中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如下:⑴电源变压器:将电网交流电压(220V或380V)变换成符合需要的交流电压,此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后可获得电子设备所需的直流电压。因为大多数电子电路使用的电压都不高,这个变压器是降压变压器。

⑵整流电路:利用具有单向导电性能的整流元件,把方向和大小都变化的50Hz交流电变换为方向不变但大小仍有脉动的直流电。

⑶滤波电路:利用储能元件电容器C两端的电压(或通过电感器L的电流)不能突变的性质,把电容C(或电感L)与整流电路的负载RL并联(或串联),就可以将整流电路输出中的交流成分大部分加以滤除,从而得到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在小功率整流电路中,经常使用的是电容滤波。

⑷稳压电路:当电网电压或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滤波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的幅值也将随之变化,因此,稳压电路的作用是使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基本上不随交流电网电压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组成整流电路,可将交流电压变为单向脉动电压。本章为便于分析整流电路,把整流二极管当作理想元件,即认为它的正向导通电阻为零,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但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到二极管有内阻,整流后所得波形,其输出幅度会减少0.6~1V,当整流电路输入电压大时,这部分压降可以忽略。但输入电压小时,例如输入为3V,则输出只有2V多,需要考虑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

在小功率直流电源中,常见的几种整流电路有单相半波、全波、桥式和三相整流电路等。

整流(和滤波)电路中既有交流量,又有直流量。对这些量经常采用不同的表述方法:输入(交流)——用有效值或最大值;输出(直流)——用平均值;二极管正向电流——用平均值;二极管反向电压——用最大值。

单相全波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由图可看出,电路中采用四个二极管,互相接成桥式结构。利用二极管的电流导向作用,在交流输入电压U2的正半周内,二极管D1、D3导通,D2、D4截止,在负载RL上得到上正下负的输出电压;在负半周内,正好相反,D1、D3截止,D2、D4导通,流过负载RL的电流方向与正半周一致。因此,利用变压器的一个副边绕组和四个二极管,使得在交流电源的正、负半周内,整流电路的负载上都有方向不变的脉动直流电压和电流。

网友A:
请问一下 全波整流 半波整流 现在是用专用的芯片来做 还是使用mcu来做啊?

网友B:
楼主考虑了设计成本了吗?

网友C:
方案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D:
斩波电路呢?

网友D:
应该是稳压之后再滤波吧。

网友E:
用的二极管还是整流桥?

网友E:
二极管的功耗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F:
金升阳模块电源节流怎么弄得 ?

网友F:
EMI滤波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