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输出不了PWM波形

楼主: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pwm=0;                                                        //控制占空比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毫米数
void time_pwm_output(unsigned char x); //pwm输出函数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初始化 GPIO 端口 PD0,驱动 PD0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main()
{
/*系统时钟配置为HSE,频率为1MHZ*/
        CLK->ECKCR |=0x10;
        CLK->ECKCR |=0X1; //开启外部时钟
  while(!(CLK->ECKCR&0X2)); //等待外部时钟 rdy
  CLK->CKDIVR &= 0X7; //CPU 预分频系数为2^8=16,系统时钟1MHZ
  CLK->SWR = 0X04; //选择外部时钟
  CLK->SWCR |=0X2; //使能外部时钟

        while(1)
        {
                pwm++;
                if(pwm>100)
                {
                        pwm=0;
                }
                delay_ms(5);
                time_pwm_output(pwm);
        }
}

/* 初始化定时器4*/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void time_pwm_output(unsigned char x)
{
        CLK->PCKENR1 |=0X02;//开启TIM3的外设时钟
        TIM3->CR1=0X80;
        TIM3->PSCR=0x00;          //计数器预分频值为1,计数周期1us

        TIM3->ARRH=0;                                //预装载值100,pwm周期为100us
        TIM3->ARRL=100;

        TIM3->CCMR2=0X70;                //PWM模式1,使能CCR预装载

        TIM3->CCR2H=0;
        TIM3->CCR2L=x;                        //占空比

        TIM3->CCER1=0x10;                //开启TIM3的通道2输出,高电平有效

        TIM3->BKR=0x80;                        //主输出使能

        TIM3->EGR=0X01;                        //产生更新事件,初始化寄存器
        TIM3->CR1|=0X01;                //启动计数器
}

程序测试没有错误,用的是TIM3的通道2,选择这个的原因看了数据手册,发光二极管连接的就是此接口,但运行程序灯不亮。是定时器选错了还是引脚复用需要设置?截图是引脚定义,灯是连在PD0口上的。

网友A(2016-11-12):
PWM不应该是在中断中产生的吗,中断的配置在哪呢?

网友B:
以为是STM32的,8的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例程教程什么的看看。

网友:
没有找点例子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