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芯片启动误进入烧录模式问题

楼主(2016-11-11):
NUC972芯片做的板子;很大概率出现正常上电开机,误进入烧录模式,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起来。快速开关机,也有机会正常启动。
PA1脚悬空;没有任何上下拉电平。其他上电和复位时序都正常。

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问题;困扰好久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个启动方式的选择。你看看boot引导方式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怎么误入的?肯定有个地方设置了。

楼主:
低温下,误进USB模式比较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