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161A的复位脚用作普通I/O口如何用软件复位?

楼主(2016-11-11):
用作普通I/O口如何用软件复位?

楼主:
现已在代码选项里选择了复位脚作I/O口用。

程序写入后,按电源键后,上电后马上又掉电。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想问中颖单片机用软件内部复位,可靠吗?
如何才能实现?

网友B:
哦,79F161A没有软件复位,只有上电复位

网友C:
上电复位绝对可靠。

楼主:
就是RESET脚用作普通I/O口,如何实现内部复位。

网友B:
上电就自己从00开始跑了呀,如果需要复位,就WDT复位;不清WDT即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