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寄存器该怎么转到 库函数编程!!!!

楼主(2016-11-12):
以前一直用51寄存器编程,后来用STC15系列 库函数编程,感觉非常不适应,

网友A:
那就继续用寄存器吧,51的寄存器也不复杂。

网友B:
习惯钱少,钱多了不知道怎么办?习惯了单身,有了女朋友怎么办?

网友C:
1.看函数说明和例程。
2.学会适应别人犯下的错误。
3.搞寄存器的可以搞库,但是用库的不一定能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函数说明和例程。
2.学会适应别人犯下的错误。
3.搞寄存器的可以搞库,但是用库的不一定能用寄存器。 ...

库函数都要这样写吗,这就是一个简单流水灯程序,一个主函数就可以,可能是刚开始不太习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库函数都要这样写吗,这就是一个简单流水灯程序,一个主函数就可以,可能是刚开始不太习惯

...

对的,基本上他都给你写好了,你只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拿来用就行。

网友E:
和stm32很像啊。

网友F:
stc都出库了

网友G:
强迫自己习惯它,习惯之后用51的寄存器就不习惯了。51现在都高大上了,还不如直接上32位的MCU了

网友C:
没见过会煮方便面还拿出来炫耀的

楼主:
版主误解了,这是STC15开饭板上带的程序,我现在就是对这种库函数编程一点也不熟悉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误解了,这是STC15开饭板上带的程序,我现在就是对这种库函数编程一点也不熟悉 ...

还是慢慢习惯库函数吧,除了51片子,资源多一些的片子,都有对应的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