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放大倍数

楼主(2016-11-12):
大家好,我使用S8050  (NPN) 三极管驱动一个电磁阀(12VDC , 3W).我的单片机是STM32,电路图如下.现象:刚开始我使用可调电阻R1,把电阻调整到1.7K时,当STM32的GPIO输出高电平时,电磁阀就动作了.后来我不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把程序稍微改一下,让该GPIO每过5s翻转一下.
然后电磁阀就没有动作了.
我自己测量发现Ic电流变成了16.8mA.而刚开始时电磁阀能正常工作时电流是220mA.
问题是,为什么三极管的Ic电流变小这么多啊?,现在我调整R1的大小,Ic的电流大小时有变化的,说明三极管应该没有坏,这是这个hfe参数好像变得很小了.
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估计你的三极管已经损坏。
电磁阀是电感性负载,三极管关断时需要续流,否则将产生很高的电动势而损坏三极管。

网友B:
一般来说需要用一个二极管和电磁阀并联。

网友C:
还没等到反电势弄它,恐怕自己先死掉了。

网友D:
换个大都的NPN三极管吧8050过电流太小了容易烧坏,换个tip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等到反电势弄它,恐怕自己先死掉了。

我现在在电磁阀旁边并了个二极管,也换了三极管了.
我把R1调到很小了,但是电磁阀依然不动作. 如果我把valve_GPIO 接到板子电源3.3V上,电磁阀就动作了.难道STM32的单片机引脚输出的电流很小吗?其手册上最大有25ma啊.我这个S8050,在万用表hfe档上测量放大倍数245.和手册上给的差不多,它Ic最大500ma. 电磁阀是DC 12V,3 W,其电流也就250ma. Ib = (3.3 - 0.6) /R1.按照放大倍数,这里Ib只要1ma就可以,计算的电阻也就2.5K,现在我把电阻调到500欧左右了,还是不行.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
你的电磁阀是多大功率的?
我的是12V DC    3W.
你这个电路的IRF530 Ic 够不够 250ma?

网友E:
8050很多厂家有, 大概Ic最大能800mA, 但是你用脉冲打他, 也是可能坏的, 他坏也不是完全坏, 还有开关功能,
1.换个管子试试就知道了
2.你那个负载要加二极管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大都的NPN三极管吧8050过电流太小了容易烧坏,换个tip41

我的这个管子没有坏,只是单片机引脚连接到基极的电流太小了.
我把valve_GPIO连接到3.3V电源上就能是电磁阀动作.但是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上就不行,我配置的是推挽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电磁阀是多大功率的?
我的是12V DC    3W.
你这个电路的IRF530 Ic 够不够 250ma? ...

我的电磁阀功率跟你的一样;12V DC    3W;
用气泵作为每5秒工作动态吸放
一直很稳定的电路;

网友F:
前面再加一级看看呢

网友G:
可能单片机那个引脚被反电动势打坏了,换一个引脚试试吧

网友C:
学者彦的电路就要合理多了。

网友H:
要不在单片机上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I:
直接单片机输出太弱

网友J:
量一下单片机输出高电压是多少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