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沟道的MOS管SI2301的一个电路

楼主(2016-11-12):
STM32F429开发板上的一个电路,其中SI2301是个P沟道的MOS管。里边的话是不是说错了?如果更改为:如果VREF+为高电平,则DS0和PWR都亮。如果VREF+为低电平,则DS0和PWR都不亮,才正确

相关下载

楼主:
解释:VCC_LED电压来源于VREF+经过P沟道MOS管过来的电压,而不是外加的5V电压。所以如果VREF+为高电平,则DS0和PWR都不亮。如果VREF+为低电平,则DS0和PWR都亮,图中的文字陈述是正确的

网友A:
图中描述正确,楼主的解释错误。

网友B:
P沟的, 低电压导通, 高电压截止, 你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