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有效电容之和—负载电容

楼主(2016-11-12):
负载是指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电子元件。电路中不应没有负载而直接把电源两极相连,此连接称为短路。常用的负载有电阻、引擎和灯泡等可消耗功率的元件。不消耗功率的元件,如电容,也可接上去,但此情况为断路。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片在电路中串接电容。

1、定义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片在电路中串接电容。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因为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串联揩振晶振的低负载电容晶振:另一个为并联揩振晶振的高负载电容晶振。所以,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一致,不能冒然互换,否则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对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阻抗匹配和所能承受的功率。

2、负载分类
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
容性负载,即具有电容的性质,(充放电,电压不能突变)
感性负载,即具有电感的性质,(磁场,电流不能突变)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3、负载柜
自动交流负载箱(柜)主要用于电力、电信等部门及生产厂家的在线大功率UPS、逆变器、开关电源及柴油发电机组的性能检测、老化等场合。统一分段式功率投入,能耗式工作模式,强制风冷式散热,大大保证了恒功率放电的可靠性;内部散热元件采用干式电阻,强制风冷式散热。用新功耗元件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具有功率密度高,无红热现象,过热自动保护功能,在风机不转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过热、烧损的情况,安全寿命长;整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可根据客户要求测试电压、电流等参数,为大功率交流电源设备提供了科学的检测手段。

4、主要功能
可根据性能参数、检测要求,设定调整放电功率。可设定放电时间:定时时间到自动关断负载。数字表显示电压、电流等参数值。整机采用新型功耗元件,具有过热自动阻断的保护功能。交流负载箱(柜)有各种规格,系列齐全。有纯阻性负载或阻性、感性、容性负载。具有并机功能。

本文是凯越翔对负载电容的一些介绍,在晶振电路中是少不了负载电容的。晶体的特性类似电感,它在加电压后会产生机械弯曲,然后在断电时弯曲产生的应力释放产生电能,这时所产生的电能在放进电容之后,就会存放起来。这时弯曲恢复成正常时,电容中的电能就会作用到晶振上,利用电路捕获这个释放时间,并正反馈它,以相同极性和电容一起送进晶振,加强它的弯曲,重复刚才的过程。即,由电容和晶振构成类似LC电路。本文的介绍就到这里,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咨询凯越翔晶振商城,专业生产晶振。凯越翔实业的晶振研发和生产均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所有晶振产品均已通过SGS环保认证,符合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