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资源,网上找不到,零散的.。

楼主(2016-11-1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
主要讲热水循环泵的那个。谁有,分享下。

网友A:
有吧,网上有的,估计能找到1-4的后面的要淘宝了吧,不过张飞讲的感觉很多,很工程,得是很长,看着看着估计都睡着了,

网友B:
张飞的视频,除了第一部,其他的几部都是收费的

网友C:
速成,听起来就不靠谱.还有那么多人信

网友D:
不加"速成""实战""宝典"之类的,书不好卖。

网友D:
从目录上看不出工程性核速成法: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1、简单概述气味传感器工作原图、空气质量及PM2.5如何检测,为 1、简单概述气味传感器工作原图、空气质量及PM2.5如何检测,为 什么传感器大多都是转成电压信号输出。 什么传感器大多都是转成电压信号输出。

2、信号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为我们所用。 2、信号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为我们所用。

3、什么叫MOSFET,作为电子硬件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器件MOSFET 3、什么叫MOSFET,作为电子硬件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器件MOSFET 有怎样的特性?MOSFET体二极管的作用? 有怎样的特性?MOSFET体二极管的作用?

4、N型MOSFET和N型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用有什么相似之处?有哪些 4、N型MOSFET和N型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用有什么相似之处?有哪些 区别?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通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能通用。 区别?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通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能通用。

5、MOSFET和三极管哪个是压控压型,哪个是流控流型? 5、MOSFET和三极管哪个是压控压型,哪个是流控流型?

6、详细分析MOSFET datasheet主要参数。 6、详细分析MOSFET datasheet主要参数。

7、详细分析MOSFET内部结构。 7、详细分析MOSFET内部结构。

8、MOSFET导通电阻的组成部分,如何减小Rdson? 8、MOSFET导通电阻的组成部分,如何减小Rdson?

9、什么叫反向传输电容Crss?什么叫输入电容Ciss?什么叫输出电 9、什么叫反向传输电容Crss?什么叫输入电容Ciss?什么叫输出电 容Coss?详细讲解以上三种电容对MOSFET特性的影响,MOSFET开 容Coss?详细讲解以上三种电容对MOSFET特性的影响,MOSFET开 通和关断由哪几个电容决定,如何提高MOSFET的开通和关断速度? 通和关断由哪几个电容决定,如何提高MOSFET的开通和关断速度?

10、什么叫米勒电容?如何作用和影响于MOSFET? 10、什么叫米勒电容?如何作用和影响于MOSFET?

11、MOSFET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平台电压? 11、MOSFET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平台电压?

12、MOSFET从完全关断到完全导通经过哪几个阶段,在此过程中 12、MOSFET从完全关断到完全导通经过哪几个阶段,在此过程中 MOSFET为什么会发热 MOSFET为什么会发热

13、MOSFET的栅极电阻有什么关键作用? 13、MOSFET的栅极电阻有什么关键作用?

14、什么叫推挽电路?什么叫射极输出?推挽电路为什么能实现电 14、什么叫推挽电路?什么叫射极输出?推挽电路为什么能实现电 压跟随,电流放大?为什么推挽电路不会出现串红现象? 压跟随,电流放大?为什么推挽电路不会出现串红现象?

15、什么叫运算放大器?为什么说运放在电路设计中有着极其重要 15、什么叫运算放大器?为什么说运放在电路设计中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的作用。

16、详细讲解运算放大器内部三大结构。 16、详细讲解运算放大器内部三大结构。

17、详细讲解三极管放大电路,什么叫三极管的Q点,以及Q点如何 17、详细讲解三极管放大电路,什么叫三极管的Q点,以及Q点如何 设置,以及由此引出的直流偏置电路,什么叫交流耦合,交流信号如 设置,以及由此引出的直流偏置电路,什么叫交流耦合,交流信号如 何传递耦合,输出极性如何? 何传递耦合,输出极性如何?

18、什么叫差分输入?为什么要引入差分输入,如何提高差分信号 18、什么叫差分输入?为什么要引入差分输入,如何提高差分信号 的放大能力? 的放大能力?

19、什么叫共模干扰?如何抑制共模干扰? 19、什么叫共模干扰?如何抑制共模干扰?

20、什么叫反馈,负反馈,反馈的重要作用,详细讲解运放为什么 20、什么叫反馈,负反馈,反馈的重要作用,详细讲解运放为什么 引入深度负反馈才能工作在放大区。为什么说运放的反馈网络是工作 引入深度负反馈才能工作在放大区。为什么说运放的反馈网络是工作 稳定的? 稳定的?

21、详细讲解运放的四种构成形态,

电流串 21、详细讲解运放的四种构成形态,电压串联,电压并联,电流串 联,电流并联,以及如何判断? 联,电流并联,以及如何判断?

22、详细讲解为什么引入深度负反馈后的运放有着“虚短”和“虚断”的 22、详细讲解为什么引入深度负反馈后的运放有着“虚短”和“虚断”的 两个重要特征。 两个重要特征。

23、如何设计运放放大电路,如何根据“虚短”和“虚断”计算放大倍 23、如何设计运放放大电路,如何根据“虚短”和“虚断”计算放大倍 数。 数。

网友E:
我这边有,不过是一机一码的,给你你也用不了,需要**的。

网友(2017-01-11):
人家辛辛苦苦录制的视频收个钱很正常,要是都像你这样想**,我们都可以去喝西北风了。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网友F(2017-11-27):
我有张飞硬件全套十三部完整视频Q3471480183要的速度加我

网友F:
我有张飞硬件全套十三部完整视频Q1520026554需要的速度加我

网友G(2018-03-23):
引用 网友F:
我有张飞硬件全套十三部完整视频Q3471480183要的速度加我

此人的11-13部视频也是骗人的,请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H(2018-07-04):
有时候还是不能贪便宜啊,我也是上当了,确定 QQ 号 3471480183   的人是骗子,他会把前几部的老视频改了个文件名,随便新建一个文件夹名字“张飞硬件第XX部”,然后放进去。最气人是,里面还会放一些无关的视频放进去充数。

网友H:
当时怎么没想到购买之前,先百度一下这个QQ号呢

网友I(2022-03-24):
张飞电子培训视频线上90天,01-24部,24-31部和31-42部,全部免密播放,不限播放器,加微信或QQ分享:微信号:liusp93645316,QQ号:93645316

网友J:
整个社会太浮躁!追求短平快。被十天精通C语言,8天精通java,6天精通 php之类的带歪了

网友K(2023-02-14):
90天   1-42部分享   微信keidaibiao   qq  177800613   TB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