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通信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6-11-12):
各位大牛啊,最近想做一个检测轮胎内部温度的模块,采用无线通信的方式将温度数据发送到汽车内部的接受模块上。现在常用无线通信方式有蓝牙、无线射频、Zig Bee。我初步想使用蓝牙4.0BLE,使用蓝牙芯片nrf51822,但是考虑到信号要穿过轮胎和汽车外壳,担心最信号最后到汽车内部的接收模块时,信号已经衰减得很厉害,已经接收不到。
所以想请大牛们指导我下无线通信方式的选择

网友A:
BLE很可能穿不过去的, 当然车与车不同, 我建议用433M或者905射频

网友B:
不宜使用蓝牙,甚至尽量不要用2.4G信道,应该采用1G以下的窄带FSK信道,但要根据使用地的法律规定选择频率。国内用433MHz,北美用915MHz,欧盟用868MHz,总之查相关应用地的法律文档就是。

网友C:
汽车电子什么的433用的多一些。智能钥匙什么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宜使用蓝牙,甚至尽量不要用2.4G信道,应该采用1G以下的窄带FSK信道,但要根据使用地的法律规定选择频率 ...

谢谢版主啦,我最近也看了些胎压监测的资料,国内外的确大都使用的是无线射频,基本是433Mhz的频率,没有用蓝牙或者2.4Ghz的。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尽量不要使用蓝牙或者2.4Ghz的原因,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电子什么的433用的多一些。智能钥匙什么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方案

恩恩,谢谢你啦!现在成熟的胎压监测系统,基本都是用的433Mhz,但是433Mhz射频的传输数率不高,只有几十kbit/s的样子,我的温度监测系统是想1s内采集多次,担心433的传输数率不够啊,我当初想的是用2.4Ghz的,1Mbit/s的传输数率应该能够满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你啦!现在成熟的胎压监测系统,基本都是用的433Mhz,但是433Mhz射频的传输数率不高,只有几十 ...

可以考虑方案变成下位机多次采集并处理数据,但是传送的话取一个计算值~这样可以减少传送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啦,我最近也看了些胎压监测的资料,国内外的确大都使用的是无线射频,基本是433Mhz的频率,没有 ...

这是无线信号的传输特性决定的。2.4G信号的波长与环境障碍物比,尺寸往往是小于,这样无法通过绕射来避开障碍,再加上金属对电磁波的效应,反射及反射导致的传输多经现象会比1G以下的信号严重得多,加上介质衰减也是跟频率正相关,故而2.4G信号的传输距离和穿透力无法在满足ISM规则约束之下的性能要求。至于蓝牙,其协议是为了方便从属设备的接入,其协议对你的应用毫无助益,所以2.4G不考虑,蓝牙更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信号的传输特性决定的。2.4G信号的波长与环境障碍物比,尺寸往往是小于,这样无法通过绕射来避开 ...

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方案变成下位机多次采集并处理数据,但是传送的话取一个计算值~这样可以减少传送频率 ...

好的,谢谢你啦

网友D:
水下呢????水下机器人的通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水下呢????水下机器人的通信问题?????

在水下通信,要想可靠,就得拖电缆;要想自由,就保证不了可靠性。而且无论哪种方法,水下通信距离最多都只有几百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信号的传输特性决定的。2.4G信号的波长与环境障碍物比,尺寸往往是小于,这样无法通过绕射来避开 ...

还是春哥最牛,三两句就解释清楚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