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中断系统

楼主(2016-11-12):
再次看了下8051的中断系统,总结了一下,还没总结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大家留言帮忙指出,方便修改完善。
剩下的,我在慢慢一一总结吧!
定时器控制器寄存器TCON(位地址88H-8FH):
   D7                 D5                   D3       D2       D1        D0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IT:外部中断触发方式,0—电平触发;1—下降沿触发
IE:外部中断申请标志
TF:定时器/计数器溢出中断申请标志
TR:GATE=0TR=1,允许计数
  GATE=1P3.2INT0)或P3.3INT1)等于1TR=1,允许计数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位地址98H-9FH):
                                                               D1        D0

    TI
   RI
RI:发送中断标志
TI:接收终端标识
注:必须由软件清0
中断允许寄存器IE(位地址A8H-AFH:
  D7                           D4        D3       D2       D1        D0

EA

   ES
    ET1
  EX1
  ET0
  EX0
EX:外部中断允许位
ET:定时器/计数器允许位
EA:总允许位
注:8051在复位时,IE各位均为0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位地址B8H-BCH):
8051中断系统具有两个优先级
                                D4       D3       D2        D1        D0

    PS
   PT1
   PX1
   PT0
   PX0
PS:串行口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定时器/计数器优先级控制位
PX:外部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中断源:

中断源

入口地址
同级内优先级顺序
外部中断0(INT0)
0003H
         最高
定时器/计数器T0
         000BH
外部中断1(INT1)
         0013H
定时器/计数器T1
         001BH
   串行口
         0023H
          最低
定时器/计数器:
方式控制寄存器89H: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GATE:  GATE=1,只有当P3.2(INT0) 或P3.3(INT1)为高电平时,才能启动计数
C/T:    “1”—计数器     “0”—定时器
M1,M0:工作方式

           M1

           M0
         工作方式
13位定时器/计数器
自动重装常数8
仅适用T0,分成两个定时器计数器
X:初始值     M:最大值
计数方式:X=M -- 要求的计数值
定时方式:X=M – 要求的定时值*fosc/12

网友A:
这是老51, 现在应该没有人用老51了, 各厂家出的新51中断增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