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stm32项目中采用PDBUSBD12芯片做USB数据传输的么?

楼主(2016-11-12):
有stm32项目中采用PDBUSBD12芯片做USB数据传输的么?我们是做一个项目需要接受上位机的数据,60M的数据,采用此方案感觉怎样?论坛朋友或者分享下经验,当然能给个库函数的DEMO更好咯

网友A:
F1部分型号已有片上全速USB2.0控制器和PHY Transceiver了,没有必要外挂usb芯片。

网友B:
这个USB芯片都很老了,速度不快,你还用;
用他还不如整个USB转串口的芯片简单,速度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部分型号已有片上全速USB2.0控制器和PHY Transceiver了,没有必要外挂usb芯片。 ...

stm32内部的USB速度好像有限制哦,我们项目中接收的数据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芯片都很老了,速度不快,你还用;
用他还不如整个USB转串口的芯片简单,速度也差不多; ...

USB转串口也是考虑到数据传输,而项目中的话,是想采用USB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部分型号已有片上全速USB2.0控制器和PHY Transceiver了,没有必要外挂usb芯片。 ...

请问下,有用过PDIUSBD12D   USB芯片的没?
读出来的ID只可以是0x1012才是对的么?
我读出来是0xfdfd,是不是就是错了?
采用的是STM32+USBD12

网友C:
骑驴找驴,推荐cy7c68013

网友D(2017-02-22):
PDIUSBD12用了十几年了,老产品一直在用,现在的问题是PHILIPS不生产了,TB买的好多都不能用,能用的月一半,哪位能推荐好用的PDIUSBD12的商家

网友E:
这个貌似是usb1.1的,还不如stm32的usb2.0全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是usb1.1的,还不如stm32的usb2.0全速呢...

嗯,已经用了STM32自带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IUSBD12用了十几年了,老产品一直在用,现在的问题是PHILIPS不生产了,TB买的好多都不能用,能用的月一半 ...

用32自带的USB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