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急急!!!离线式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6-11-12):
书本上说,离线式开关电源的原侧边电感能量可以通过输出二极管释放,漏感要通过释放回路释放。但当mos管断开时,如果没有释放回路,原侧边电感能量没有回路,怎么通过输出二极管释放储存的能量。怎么解释,在线等。

网友A:
变压器的核心内容就是伏秒平衡和安匝平衡。如果原边侧没有RCD吸收回路,那么就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当然这个电压也会被MOS钳位住,如果MOS没有坏的话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能量是存储在磁心里面,初级次级都可以对磁心充能和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