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发热问题

楼主(2016-11-12):
用过LM2678和LTC3878,都调试通过了,但是一直有疑问,请高手指教。LM2678是电感、电容、续流二极管,LTC3878的续流二极管用MOS管替换了,都是手册推荐,LM2678用的是22uH,手册推荐,为什么续流二极管发热会发热?LM2678会发热?换33uH就好了?LTC3878手册推荐10uH,发热严重,为什么换22uH就不发热了?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回路?尤其续流二极管发热?为什么会发热?实在搞不明白。仅换大了电感值就好了,以上都是空载状态。

网友A:
难道和负载有关

网友B:
工作电压和推荐值差太远了吧。。。。

网友B:
空载发热怀疑是电感饱和,伏秒积小于电路实际伏秒值

楼主:
什么都不动,电感值搞大点就好了,为什么?LM2678的续流二极管为什么会发热?电感值小了,LTC3878为什么会发热?都是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