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wifi控制

楼主(2016-11-12):
三张是手机APP的截图,前面是两个ESP8266的硬件模块,当然大家不应定要买两个,自己焊锡一个USB转TTL的串口就行了,有了下面的底座我们就能方便的把ESP8266的AT固件的烧录到芯片里面了,同时模块也接出来了TXD和RXD方便大家进行微控制器的通讯~板载6个LED,分别用APP上的按键对应,板上将ESP8266的大部分引脚接了出来方便使用,同时板上还有一个RGB的三色灯,通过APP控制手机无线模块发射---由ESP8266模块接受Wifi信号转码为数字信号,同时通过控制ESP芯片的PWM输出IO来产生三种不同的PWM,控制RGB发光~    板子介绍就折磨多吧!编译环境和下载烧录方法也刚刚上手,基本可以操作了,就等着一步步开发了~
接上次没有完成的工作,现在写一下最新的进展,更新有点慢,最近在忙其他的事情~
硬件图的连接我后面附上来,先看看软件AT指令的配置:
主机端:(步骤如下)
1、  测试AT指令:AT
2、  复位重启模块:AT+RST
3、  设置为AP模式:AT+CWMODE=2(这里也可以在设置为AP模式后,再设置AP模式的参数:AT+CWSAP=ssid,pwd,chl,ecn注:通道修改之后需要重启模块)
4、  查看主机端的ip地址并记录在文本中待用:AT+CIFSR
5、  设置模块的传输模式为TCP模式:AT+CIPMODE=0
6、  设置设备为多联模式才能启动模块服务器:AT+CIPMUX=1
7、  启动服务器并设置端口:AT+CIPSERVER=1,333设置启动服务器,端口为333,IP地址为之前记录的主机端ip地址

楼主:
从机端:(步骤如下)
1、  测试AT指令:AT
2、  复位重启模块:AT+RST
3、  设置为STA模式:AT+CWMODE=1
4、  开始搜索周围AP热点设备,找到主机的ssid设备记录在案:AT+CWLAP
5、  将从机端加入到热点主机端中:AT+CWJAP=”ssid”,”pwd”
6、  建立TCP连接:AT+CIPSTART="TCP","ip",port(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机必须先完成服务器启动建立之后才能建立TCP连接)
7、  发送一组数据:AT+CIPSEND=3 然后在下面输入数据(参数3的意思是输入数据的长度)
8、  等待响应
效果图如下: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ESP8266模块的实验如下:
从机端:(步骤如下)
单片机型号是STC12C5A60S,串口使用的是UART0,代码如下:

主机直接使用USB-TLL串口模块来操作,AT指令和主机端的设置一样
主机端:(步骤如下)
1、  测试AT指令:AT
2、  复位重启模块:AT+RST
3、  设置为AP模式:AT+CWMODE=2(这里也可以在设置为AP模式后,再设置AP模式的参数:AT+CWSAP=ssid,pwd,chl,ecn注:通道修改之后需要重启模块)
4、  查看主机端的ip地址并记录在文本中待用:AT+CIFSR
5、  设置模块的传输模式为TCP模式:AT+CIPMODE=0
6、  设置设备为多联模式才能启动模块服务器:AT+CIPMUX=1
7、  启动服务器并设置端口:AT+CIPSERVER=1,333设置启动服务器,端口为333,IP地址为之前记录的主机端ip地址

网友A:
手机APP在哪儿下载,固件直接用ESP8266出厂的固件就行了吗

网友:
看着软件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B:
现在ESP8266可以玩的花样比较多。 你可以原生态的玩,也可以跑各种系统,比如Lua的脚本系统,Python的系统。

网友C: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D:
APP哪儿下的,发个玩玩,我有这个板子。

网友E:
以后有线网络慢慢要淘汰了,终端这个地方肯定是WIFI的天下。

网友F(2017-05-01):
楼主可以分享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