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6-11-12):
1、新手
2、IAR
3、代码:
#include "IOSTM8S103F3.h"
int main( void )
{
  int i,j;
          PB_DDR|=0x20;
          PB_CR1|=0x20;
          PB_CR2|=0x00;
          while (1)
          {
                          PB_ODR^=0x00;
                                for(i=0;i<100;i++)
                                    for(j=0;j<200;j++);
                                PB_ODR^=0xf0;
                                for(i=0;i<100;i++)
                                    for(j=0;j<200;j++);
          }
  return 0;
}
4、STVP + STLINK V2
5、问题:烧写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请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打断点调啊, 运行估计是运行了, 就是效果不是你所设计

楼主:
初步判定为:STLINK在编程后,NRST脚被拉低,导致芯片无法工作,把STLINK复位后NRST回复到VDD,程序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