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限制高频变压器输出电流

楼主(2016-11-12):
一台高频变压器做气体放电实验,变压器高压侧接两根电极棒,间距2-3cm,频率20KHz,上电瞬间空气被击穿开始放电,但是电流太大了,尖峰峰值接近2.5A了,变压器设计输出耐流最大1.2A,请问有什么好办法限制输出电流呢,试过在回路串5K左右的大电阻,完全没效果。。。输入是市电经整流桥和储能电容再全桥逆变得到的占空比15-50%的方波,想通过改变占空比调节输入有效值,现在占空比已经最小了,输出电流还是限制不下来,请问有大神能支支招么

网友A:
可以在初级作限流控制。

网友B:
怎么实现呢,在初级串电阻么?

网友C:
通常是设置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到初级或者次级电流达到某设定数值时,将你的逆变全桥驱动关断。

网友D:
在初级或者次级串联电阻,那个损耗太大了,无法接受。

网友E:
串电阻是一个办法,但一般不这么做,是因为它的功耗大。

你可以用电流检测控制占空比的办法控制次级电压。

网友F:
电阻损耗太大,用扼流圈嘛,
或者,稍微降低电源电压,再不然,减弱变压器的耦合(拉大气隙,把副边退开,加磁分路)。

网友G:
在输出端控制电流, 由于电压太高, 而且击穿后会有负阻特性, 比较难以实现.
串联电阻可能阻值很大.
控制输入功率或许也是个好办法. 不过我估计得和这个变压器的设计也要配合起来

网友H:
上电瞬间空气被击穿开始放电,但是电流太大了,尖峰峰值接近2.5A了--------软启动

网友I:
最可靠的是漏磁变压器

网友J:
大神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