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USB实际速度问题

楼主(2016-11-12):
准备做一个光子相关器,想将采集的数据通过STM32F1系列的USB传输到PC,但听说STM32的USB速度很难达到1MB/S,求助路过大神提供一些关于STM32F1系列 USB高速传输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据说最快能到800k左右。

网友B:
CDC的速度最高, F1系列没有测量过极限, 本论坛有人做F4系列的USB3.0, 用外部PHY, 速度达到过30几MB/s,
F1的速度没有见过人测量过极限, 个人猜测1MB/s有点难,
TI的430的我之前测量过CDC速度, 我只达到过200多KB/s, 因为达到我的要求就没有测量下去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30M 是 usb2.0. usb3是300M

网友C:
基于full speed usb带宽只有12M,还要有协议控制指令,这速度应该快到极限了。

网友D:
1M的数据传送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处理数据的开销有多大。

网友E:
407+USB高速PHY,30M以上妥妥滴

网友F:
不要用1系列的stm32吧,需要支持high speed的usb或者可以试试网口,wifi之类的。

网友G:
1MB 是理论数据,bulk 传输应该能达到900KB/s

网友H:
光通信速度很快,随便都能100M。

网友I:
这么这么对说法,
你们开发都不看手册吗!!
是STM32仅支持USB全速,也就是12Mbps,
但实际使用效果得看芯片和应用环境。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么这么对说法,
你们开发都不看手册吗!!
是STM32仅支持USB全速,也就是12Mbps,

外挂 phy 可以支持480Mbps

网友J:
上一个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外挂 phy 可以支持480Mbps

但那样就不是STM32自带的USB了

网友K:
个人实测过,
F407,FS,CDC,
速率到831KB/S,基本是极限。

实际应用一般会比这慢,因为填数据比较耗时间。

网友L:
偶的经验:CDC模拟测试时可以到800KBPS, 产品中实际使用时可达700KBPS。好在F2/4有2个USB接口,加在一起可接近1.5MBPS。

网友M(2018-08-01):
引用 网友B:
CDC的速度最高, F1系列没有测量过极限, 本论坛有人做F4系列的USB3.0, 用外部PHY, 速度达到过30几MB/s,
F1的 ...

敢问大侠,使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外部phy ic?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敢问大侠,使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外部phy ic?

http://www.ti.com/product/TUSB1210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00001783C.pdf

讲错了, 应该是USB 2.0 Highspeed PHY.
具体哪型号不记得, 貌似上面其中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product/TUSB1210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00001783C.pdf

多谢大兄弟!再劳驾问一下
usb otg ic 和 usb pyh ic什么区别?

网友M(2019-03-21):
引用 网友B:
CDC的速度最高, F1系列没有测量过极限, 本论坛有人做F4系列的USB3.0, 用外部PHY, 速度达到过30几MB/s,
F1的 ...

我的 FS vcp 达到了 23Mbps,一个8MB的buf,用 FS 发送,然后用timer3 计时 仅仅只用了2.76s,实在太诡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多谢大兄弟!再劳驾问一下
usb otg ic 和 usb pyh ic什么区别?

顾名思义啊, 一个能OTG, 一个只能一种host或者Device

网友N:
也就是几百k 用带USB主设备的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B:
CDC的速度最高, F1系列没有测量过极限, 本论坛有人做F4系列的USB3.0, 用外部PHY, 速度达到过30几MB/s,
F1的 ...

F4 USB3.0 有多快?很牛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F4 USB3.0 有多快?很牛啊

目前stm32 全系不外接phy的情况下,都不支持 usb2.0 hs ,stm32主频太慢 是不可能支持 usb3.0的

网友B:
确实STM32F4, F7, H7都是USB 2.0, 本人之前看文档有疏漏.

感谢 @oyhprince 提醒.

F7 Datasheet:

• Advanced connectivity
– USB 2.0 full-speed device/host/OTG
controller with on-chip PHY
– USB 2.0 high-speed/full-speed
device/host/OTG controller with dedicated
DMA, on-chip full-speed PHY and ULPI

H7 Datasheet:
The devices embed two USB OTG high-speed (up to 480 Mbit/s) device/host/OTG
peripheral. OTG-HS1 supports both full-speed and high-speed operations, while OTG-HS2
supports only full-speed operations. They both integrate the transceivers for full-speed
operation (12 Mbit/s). OTG-HS1 features a UTMI low-pin interface (ULPI) for high-speed
operation (480 Mbit/s). When using the USB OTG-HS1 in HS mode, an external PHY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ULPI is required.
The USB OTG HS peripherals are compliant with the USB 2.0 specification and with the
OTG 2.0 specification. They have software-configurable endpoint setting and supports
suspend/resume. The USB OTG controllers require a dedicated 48 MHz clock that is
generated by a PLL connected to the HSE oscillator.

网友M(2019-05-09):
引用 网友B:
确实STM32F4, F7, H7都是USB 2.0, 本人之前看文档有疏漏.

感谢 @oyhprince 提醒.

你可以往下看文档的具体那一章节,他都说如果需要hs
,必须外接扩展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