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529 智能小车 舵机 避障

楼主(2016-11-1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谁做过避障的智能小车,小白想像各位大神请教一下。1.小车的转弯时转动角度和速度的控制 2,舵机的控制

网友A:
小车的转弯时转动角度和速度的控制
简单点的就是利用小车上的传感器,当检测到有障碍的时候保持电机转动,左右两边电机相反转动,一直转到传感器检测不到障碍为止。也可以利用角度传感器,转一定的角度后,检测障碍传感器,是否还有障碍,若有,则继续转,反之不转。

网友B:
舵机的偏角反映在前轮上大概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C:
用舵机来转向就是控制电机转动,就是通过机械连接,可以使用齿轮带动,或者利用杠杆连接。这种用舵机控制转向的我自己没做过,只是见过而已,太深入的我也没有试过。不过直接控制电机转向的我是做过的,你的小车向前还是后退不都是PWM控制吗?正好,当你需要转向的时候,你只要控制一边电机正转,另一边反转就可以了,这样小车就可以在原地做360度转弯。

网友D:
可以做成三轮的那种简单避障小车,舵机放在最前面车底下用来控制方向,舵机上装上一个跟电机不相连的轮子,后面两个电机只做正转向前。当需要转弯的时候控制舵机就可以连带着小车转向了。

网友E:
用摄像头,做图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