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6-11-12):
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打点就行了,相隔多长时间打一个点!

网友B:
得到温度后,根据温度值在屏幕上依次描点就实现了...

网友C:
网上现成的一大堆啊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D:
很容易就找到啊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LCD?

网友E:
画曲线就是打点就可以了。

网友F:
每次更新之后重新刷屏就ok

网友F:
你可以存储在数组中,更新数组就能刷新曲线了。

网友G:
温度曲线直接打点划线就行了。

网友G:
建议你使用TFT试试,彩色液晶屏很好。

网友H:
曲线显示就是你写一个像素点的位置上。

网友I:
可以通过上位机实现。

网友I:
上位机与单片机之间进行串口通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