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最多可以驱动多大的屏幕128x128的能搞定不!?

楼主(2016-11-12):
LaunchPad最多可以驱动多大的屏幕128x128的能搞定不!?

网友A:
I/o口够就行,实在不够有的屏支持串行也能点亮,牺牲点速度。

网友B:
肯定可以点亮,就看刷新的速率l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完全取决于楼主的应用对速度的要求。

网友E:
如果速度要求、刷新频率不高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速度要求、刷新频率不高的话是没问题的

正解。如果对刷新率没要求,1280*1280的也能驱动

网友:
怎么不能搞定呢?

网友:
存储空间不够,可以外设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