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图像处理的项目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dsp芯片

楼主(2016-11-12):
做一个图像处理的项目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dsp芯片。

网友A:
有啥要求啊

楼主:
图像来自CCD TV camera,像素是1600X1200,每个像素是12位的

楼主:
大概是每秒30幅图像

网友B:
每幅图像都单独处理吗

楼主:
是的,做两次平滑

网友C:
怎么平滑打算

网友D:
一次相减,一次相除吧

网友E:
试试VS6522+ADSP-BF542

网友F:
这个可以选择6645的DSP处理芯片。

网友F:
现在前段可以通过FPGA+DSP的设计。

网友G:
用 PC   软件来做,  上面提到的DSP 都 不及你 那台PC的运算速度,

网友H:
现在6678的芯片处理速度可以。

网友H:
可以FPGA+DSP实现信号采集与处理。

网友I(2017-07-05):
您好打扰了,我现在也在做图像采集处理这一模块DSP选型这一模块一直没有定下来,你可不可以推荐我一下,谢谢

网友J:
图像处理的问题,可以选择C6000的

网友J:
具体的还是需要看你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