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2016-11-12):
自己做了一CY7C6801的板板,每次插上去Windows提示找到新设备,但是我点击“自动安装软件”后,总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我用示波器测了,芯片已经启动,CLKOUT管脚上有12MHz的方波信号输出。  大神们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检查,或者PC上要装什么驱动么?

楼主:
我还没有焊接EEPROM,SDA和SCK管脚都接了2.2K电阻上拉,RESERVED引脚通过10K电阻接地,但是我的Wakeup引脚是悬空的,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照着开发板去设计电路,只要原封不动地弄上,USB会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