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之红外遥控解码的学习

楼主(2016-11-12):
不得不吐槽一下,我真的好挫,真的真的非常差劲儿。。。
一、红外遥控解码部分从昨天开始整,一直到现在才解码成功!中途遇到了不少问题,结果出来后还是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唉!
1、首先我又是怀疑我硬件电平不兼容德问题,后来给接上3.3V的电压,还是不行,好吧,算失败了,在网上查阅了比较多的帖子,也找了比较多的资料,最终还是决定用原本那个生了锈的遥控来解码!
2、然后准备参照着原来51的思想来移植代码,也确实找到类似的代码貌似使用的2.0的库写的,单步调试了半天,总感觉在延时部分出了点问题,所以比较郁闷,好吧,分析来分析去的,结果真的是没有半点现象啊!果断网上求助,游荡了一会,压根没人理,高手不屑一顾呀!!偶然间让我遇到了原子哥的那段红外的代码,拖出来分析,所以就有了今晚解码成功的结果!
3、我照着原子的移植,我用的是自己的延时,也就是系统定时器,MTD,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居然死在了systick那里,进不了中断,一步步观察,好像导致进不了中断的原因就是:我已经进了外部中断,心想,没道理啊,系统定时器的优先级不应该是高于外部中断的么,因为他是核决定的呀(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又查了相关资料,据说系统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是最低的,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现在开始分析代码,虽然说原子的代码风格不怎么样,但是个人觉得他真的好牛X,库函数是人家ST公司搞出来的,我想,原子的这套代码,应该基本上是他自己一个人整出来的吧!
二、所谓红外遥控!(针对我手上的红外遥控)
1、红外解码一直是单片机中应用较多的,需要设备加装专用解码芯片,这就大大减轻了单片机的负担。需要单片机样例使用延时做红外解码,比较容易理解,
下面通过TC9012和uPD6121芯片为例大致了解解码原理:
先看一接收头产生的波形图,这是原子的一张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 9.0ms高电平+4.5ms低电平称为头码,用于识别是否遥控码开始,这是一张连续发射码的波形图(就是一直按下某一遥控器按键)。; n5 [

头码过后会出现4个8位的数据,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32位(4x8)从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提取出来,并转换成16进制数,用于区分不同按键按下得出的不同数值。
在遥控器发射波形中,可以知道,8位数中的0或者1不是用高低电平表示,而是用不同的低电平的宽度表示,0.565ms表示0,1.69ms表示1,2个位中间还会有一个0.56ms的高电平

     看到如上图波形,表示单片机引脚可以接收到的波形,我们只要通过单片机读取波形并分析波形的宽度,然后分辨出是头码,还是0或者1,最后整理出这组码的16进制组合。正确的解码结果是按同一个按键得出的16进制数值是不变化的。通过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分辨出每个按键的键值。

楼主:
基本原理分析如下,如接收到头码是4.5ms低电平+4.5ms高电平,我们分析 第一个下降沿到第二个下降沿的宽度是 9ms,我们判断这个头码可以给定一个范围,只要数据在这个范围内则认为头码是正确的,检测头码正确后接着检测剩下的32位数值。
2、用自己的话概括就是:平常是高电平 --->按键按下 --->产生引导码(9+4.5)ms--->然后判断是不是连续发送--->1还是0--->存储码值--->转换码值!简单就是这样!
3、首先是我的主程序,代码注释都非常详细,不解释了!注意码值需要依据自己的遥控而定,我就是单步测试出来的!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Remote_Control.h"
  • #include "Delay.h"
  •
  • /**************************PA1接红外接收端************************************/
  • /************由于没有做外设测试的程序是:按键PA0仅一个LED灯*******************/
  • /*******由于没有做外设测试的程序是:串口采用的是PA9->(T<->T),PA9->(R<->R)*****/
  •
  •
  • int main(void)
  • {
  •     u8 key;
  •     USART1_Config();
  •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printf("\r\n ("__DATE__ " - " __TIME__ ") \r\n");
  •     Remote_Init();
  •     while(1)
  •     {
  •         if(Remote_Rdy)
  •         {
  •             key=Remote_Process();
  •             switch(key)
  •             {
  •              case 0x68:printf("0\n");break;//0
  •              case 0x30:printf("1\n");break;//1
  •              case 0x18:printf("2\n");break;//2
  •              case 0x7a:printf("3\n");break;//3
  •              case 0x10:printf("4\n");break;//4
  •              case 0x38:printf("5\n");break;//5
  •              case 0x5a:printf("6\n");break;//6
  •              case 0x42:printf("7\n");break;//7
  •              case 0x4a:printf("8\n");break;//8
  •              case 0x52:printf("9\n");break;//9
  •              default:break;
  •             }
  •         }
  •     }
  • }

楼主:
4、然后是驱动程序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协议--------------------------
  • 开始拉低9ms,接着是一个4.5ms的高脉冲,通知器件开始传送数据了
  • 接着是发送4个8位二进制码,第一二个是遥控识别码(REMOTE_ID),第一个为
  • 正码(0),第二个为反码(255),接着两个数据是键值,第一个为正码
  • 第二个为反码.发送完后40ms,遥控再发送一个9ms低,2ms高的脉冲,
  • 表示按键的次数,出现一次则证明只按下了一次,如果出现多次,则可
  • 以认为是持续按下该键.
  • ---------------------------------------------------------*/
  • #include "Remote_Control.h"
  • #include "Delay.h"
  •
  • u32 Remote_Odr=0;    //命令暂存处
  • u8  Remote_Cnt=0;    //按键次数,此次按下键的次数
  • u8  Remote_Rdy=0;    //红外接收到数据
  • /************************初始化红外接收引脚的设置**********************************/
  • /******************选择PA1脚作为外部中断,用于红外输入*****************************/
  • void Remote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线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注意需要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       //选择PA1所在的GPIO管脚用作外部中断线路EXIT1
  •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外部线路EXIT1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外外部中断模式:EXTI线路为中断请求  EXTI_Mode_Event ;//设置 EXTI线路为事件请求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外部中断触发沿选择:设置输入线路下降沿为中断请求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新状态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
  • /*功能    :检测脉冲宽度*****************************************/
  • /*说明    :最长脉宽为5ms
  • /*返回值: t代表脉宽为t*20us(T=1~250); *************************/
  • u8 Pulse_Width_Check(void)
  • {
  •     u8 t=0;
  •     while(RDATA)
  •     {
  •         t++;
  •         delay_us(20);
  •         if(t==250)
  •         return t;           //超时溢出
  •     }
  •     return t;
  • }
  •
  •
  • /*功能    : 中断函数*****************************************/
  • /*说明    :检测是否有中断
  • /*返回值: 无************************************************/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
  •     u8 res=0;
  •     u8 OK=0;
  •     u8 RODATA=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EXTI1线路挂起位
  •     while(1)
  •     {
  •         if(RDATA)//有高脉冲出现
  •         {
  •             res=Pulse_Width_Check();        //获得此次高脉冲宽度
  •             if(res==250)break;          //非有用信号
  •             if(res>=200&&res<250)OK=1;    //获得前导位(4.5ms)
  •             else if(res>=85&&res<200)     //按键次数加一(2ms)
  •             {
  •                 Remote_Rdy=1;           //接受到数据
  •                 Remote_Cnt++;           //按键次数增加
  •                 break;
  •             }
  •             else if(res>=50&&res<85)RODATA=1;//1.5ms
  •             else if(res>=10&&res<50)RODATA=0;//500us
  •             if(OK)
  •             {
  •                 Remote_Odr<<=1;
  •                 Remote_Odr+=RODATA;     //这里得到的是一个32位的码值,   //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
  •                 Remote_Cnt=0;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按键次数清零
  •             }
  •         }
  •     }
  • }
  •
  • /*功能    : 处理红外键盘*****************************************/
  • /*说明    :无
  • /*返回值: 键值************************************************/
  • u8 Remote_Process(void)
  • {
  •     u8 t1,t2;
  •     t1 = ((Remote_Odr >> 8)&(0xff));  //得到控制码
  •     t2=(Remote_Odr >> 0)&0xff;        //得到控制反码
  •     Remote_Rdy=0;           //清除标记
  • //    if(t1==(u8)~t2&&t1==REMOTE_ID)<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    {
  • //        t1=Remote_Odr>>8;
  • //        t2=Remote_Odr;
  • //    }
  •     if(t1==(u8)~t2)
  •         return t1;      //处理键值
  •     return 0xff;
  • }

5、延时函数也采用用原子的!有时间自己改成定时器的!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延时nus
  •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 void delay_us(u32 nus)
  • {
  •     u32 temp;
  •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     do
  •     {
  •         temp=SysTick->CTRL;
  •     }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6.算是要注意的地方吧,有些地方还是不习惯原子的代码风格,比如:
[cshar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define RDATA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红外数据输入脚

当然,这只是个人感觉!
就弄到这里吧!!!

网友A(2021-09-16):
zheng zai zuo zhe yang yi ge an 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