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用c语言搞

楼主(2016-11-12):
BCD码转化为十进制数

网友A:
要看是压缩BCD还是一般BCD

网友B:
嗯,乘上倍率加起来就是十进制数了。

网友C:
学会以二进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汇编的话简单

网友E:
如果是压缩的话,先变成一般BCD,然后判断。

网友F:
先转成16进制,也就是用二进制的眼光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