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的DS1302学习

楼主(2016-11-12):
由于硬件出了问题,也就是外部低速晶振没用,震不起来,然后查看了网上的帖子,STM32的RTC果然口碑不怎么样,所以果断换DS1302,在移植的过程中还算顺利,记录下来吧,也算对自己的总结吧!
1、所谓的DS1302

这里面也指明了简单的SPI协议
然后就直接上代码了,注释很详细的!基本实现单行注释
1、主函数main

[html]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SysTick.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S1302.h"
  • /*******由于没有做外设测试的程序是:按键PA0仅一个LED灯                                  ******/
  • /*******由于没有做外设测试的程序是:串口采用的是PA9->(T<->T),PA9->(R<->R)*****/
  • /*******由于没有做外设测试的程序是:ds1302clk <-> PA4
  •                                                                         ds1302dat <-> PA5
  •                                                                         ds1302rst <-> PA6                                      *****/
  •
  • extern uint8_t write[];
  • extern uint8_t read[];
  •
  • int main(void)
  • {
  •     //uint8_t time[] = {0,0,12,11,11,1,13};
  •     //初始化系统定时器
  •     SysTick_Init();
  •     USART1_Config();
  •     ds1302_GPIO_Configuration();                                                    //一定别忘记了配置GPIO
  •     printf("\r\n ("__DATE__ " - " __TIME__ ") \r\n");
  •     //ds1302_init(write,time);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
  •     ds1302_data(read);
  •     while(1);                                                                                           //这个得加,不然的话会有尾巴是乱码!!!
  • }

楼主:
[html]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 文件名称 : ds1302.c
  • ** 编译环境 : RealView MDK-ARM 4.53
  • ** 文件作者 :
  • ** 功能说明 : ds1302相关函数定义
  • ** 软件协议 :模拟SPI协议
  • ** 简介           :clk上升沿发送数据,clk下降沿接收数据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
  • **
  • **
  • *******************************************************************************/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ds1302.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elay.h"
  •
  • uint8_t read[] =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读秒、分、时、日、月、周、年的寄存器地址
  • uint8_t write[] =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写秒、分、时、日、月、周、年的寄存器地址
  • /*PA4、PA6为输出*/
  • /*PA5配置为开漏模式,此模式下能够实现真正的双向IO口*/
  • void ds1302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clk|ds1302rst;         //clk、rst配置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IO配置为双向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dat;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
  • void write_1302byte(uint8_t dat)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sck上升沿写数据
  • {
  •     uint8_t i = 0;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ds1302clk=0
  •
  •   Delay_us(2);//延时大约2us
  •
  •     for(i = 0;i < 8;i ++)
  •         {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ds1302clk=0;
  •             if(dat&0x01)
  •                 GPIO_SetBits(GPIOA,ds1302dat);
  •             else                                                                                        //ds1302dat=(dat&0x01)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dat);
  •             Delay_us(2);
  •             GPIO_SetBits(GPIOA,ds1302clk);                                  //发送一位数据,clk上升沿,//ds1302clk=1
  •             dat >>= 1;
  •             Delay_us(1);
  •         }
  •     }
  •
  • uint8_t read_1302(uint8_t add)                                              //读数据
  • {
  •     uint8_t i=0;
  •     uint8_t Return_dat=0x00;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ds1302rst=0;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ds1302clk=0;
  •     Delay_us(3);                                                                                //略微延时2us
  •     GPIO_SetBits(GPIOA,ds1302rst);                                      //ds1302rst=1;
  •     Delay_us(3);                                                                                //时间要大约3us
  •     write_1302byte(add);                                                                //先写寄存器的地址
  •     for(i=0;i<8;i++)
  •     {
  •         GPIO_SetBits(GPIOA,ds1302clk);                                      //ds1302clk=1;
  •         Return_dat >>= 1;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ds1302clk=0;//拉低时钟线,以便于数据的读入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ds1302dat)==1)           //数据线此时为高电平
  •         {Return_dat = Return_dat|0x80;}
  •     }
  •       Delay_us(1);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ds1302rst=0;释放总线
  •       return Return_dat;
  •     }
  • void write_1302(uint8_t add,uint8_t dat)                            //向指定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只有在rst为高电平的时候才能进行数据传输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只有clk为低电平的时候,rst才能被置为高电平
  •     //ds1302rst=0;
  •     //ds1302clk=0;
  •     Delay_us(1);                                                                                //略微延时
  •     GPIO_SetBits(GPIOA,ds1302rst);                                          //clk = 0之后,这里将rst拉高,准备传送数据
  •     //ds1302rst=1;
  •     Delay_us(2);                                                                                //时间大约2us
  •     write_1302byte(add);                                                                //先发地址
  •     write_1302byte(dat);                                                                //然后发数据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rst);                                        //这里释放总线
  •     GPIO_ResetBits(GPIOA,ds1302clk);                                        //拉低clk,以备下一次数据发送
  •     //ds1302clk=0;
  •     //ds1302rst=0;
  •     Delay_us(1);
  •
  • }
  • void ds1302_init(uint8_t *write,uint8_t *time)              //初始化1302
  • {
  •     uint8_t i=0,j=0;
  •     write_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     for(i=0;i<7;i++)                                                                     //十进制转BCD码
  •     {
  •         j=time%10;                                                                           //个位数部分
  •         time=(time/10)*16+j;
  •     }
  •     for(i=0;i<7;i++)                                                                     //进行对时
  •     {
  •         write_1302(write,time);                                           //在对应寄存器上写入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据
  •
  •     }
  •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 void ds1302_data(uint8_t *read)                                             //处理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
  • {
  •     uint8_t i=0,g[7],time[7];
  • //  static uint8_t s = 1;
  •     for(i=0;i<7;i++)
  •     {
  •         time=read_1302(read);                                             //读数据已经完成
  •     }
  •     for(i=0;i<7;i++)
  •     {
  •         g=time%16;                                                                    //秒个位数据:BCD转十进制
  •         time=time/16;                                                             //秒十位数据
  •     }
  •     //此时已转换成10进制数,g里面存放的是秒分时日月周年的各个位数据
  •     //而此时的time存放的是十位数据
  •
  •         //if(s != (time[0]+g[0]))
  •     printf("20%d%d年%d%d月%d%d日%d%d:%d%d:%d%d 星期%d\r\n",time[6],g[6],time[4],g[4],time[3],g[3],time[2],g[2],time[1],g[1],time[0],g[0],g[5]);
  •       //s = time[0]+g[0];
  • }

就是这样的简单,然后给出一张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