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的RTC学习

楼主(2016-11-12):
RTC配置
一、秒中断的配置,RTC就是一个定时器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1、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PriorityGroup,: specifies the priority grouping bits length.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NVIC_PriorityGroup_0: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_1: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_2: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_3: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_4: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意思很明朗,唯一需要理解的就是pre-emption(主优先级)subpriority(副优先级);
2、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一个这样的结构体,找到手册
数据成员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NVIC_IRQChannel他的描述如下
Specifies the IRQ channel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取值
NonMaskableInt_IRQn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MemoryManagement_IRQn  4 Cortex-M3 Memory Management Interrupt
BusFault_IRQn  5 Cortex-M3 Bus Fault Interrupt
UsageFault_IRQn  6 Cortex-M3 Usage Fault Interrupt
SVCall_IRQn  11 Cortex-M3 SV Call Interrupt
DebugMonitor_IRQn  12 Cortex-M3 Debug Monitor Interrupt
PendSV_IRQn  14 Cortex-M3 Pend SV Interrupt
SysTick_IRQn  15 Cortex-M3 System Tick Interrupt
WWDG_IRQn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PVD_IRQn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TAMPER_IRQn  Tamper Interrupt
RTC_IRQn  RTC global Interrupt
FLASH_IRQn  FLASH global Interrupt
RCC_IRQn  RCC global Interrupt
EXTI0_IRQn  EXTI Line0 Interrupt
EXTI1_IRQn  EXTI Line1 Interrupt
EXTI2_IRQn  EXTI Line2 Interrupt
EXTI3_IRQn  EXTI Line3 Interrupt
EXTI4_IRQn  EXTI Line4 Interrupt
DMA1_Channel1_IRQn  DMA1 Channel 1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2_IRQn  DMA1 Channel 2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3_IRQn  DMA1 Channel 3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4_IRQn  DMA1 Channel 4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5_IRQn  DMA1 Channel 5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6_IRQn  DMA1 Channel 6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7_IRQn  DMA1 Channel 7 global Interrupt

楼主:
4、NVIC_IRQChannelCmd
Specifies whether the IRQ channel defined in NVIC_IRQChannel will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5、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抢占优先级
6、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子优先级
配置应该是
NVIC_IRQChannel = RCC_IRQn
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对照着着源代码看,没有人恩和问题的
二、接下来看个RTC配置函数
    RTC_Configuration();
1、使能外设时钟:包括预备区域时钟和功耗控制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2、使能BKP寄存器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3、初始化BKP寄存器,并且置为默认值
  BKP_DeInit();
4、RTC使用的是低速的外部时钟,那么首先打开低速外部时钟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5、等待外部时钟是否起振,是否准备好?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6、外部时钟已经打开,那么还要将RTC的时钟设置为外部低速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7、设置完后,需要使能外部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8、等待RTC寄存器的时钟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9、等待最后一个向RTC寄存器写的指令已经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10、接下来就是RTC中断的配置了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pecified RTC interrupts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Second interrupt ,使能second interrupt
11、  RTC_WaitForLastTask();
12、设置RTC的与分频系数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13、  RTC_WaitForLastTask();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做完一些对RTC的初始化之后,然后会对RTC的寄存器进行写,那么,为了防止
产生错误,需要等待指令已经我那成也就是RTC_WaitForLastTask();
至此RTC的基本配置也完成了
三、接着当我们需要从串口输入时钟时间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函数Time_Adjust
1、一上来就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操作完,这个没有坏处;
2、改变当前的时间值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3、还是一样的RTC_WaitForLastTask();
那么仔细来看看这个Time_Regulate是如何实现的。
void Time_Adjust(void)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唯独有个函数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Sets the RTC counter value.
貌似是设置秒的函数。
四、
1、  RCC_ClearFlag(); 这是清除复位标识的函数
2、  Time_Show();
五、重点来了。。。
上面为依据野火提供的示例程序,我想使用野火的板子测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关键是我是自己做的最
小系统,所以有很多地方没有注意,比如在这个低速外部晶振的地方,我发发现一直没有振起来,在网上查
了资料,说是因为对这个负载电容要求比较高,因为实验室暂时没有这个电容,所以没办法,只能修改使用
的时钟,我这里使用内部低速晶振来给RTC提供时钟,所以有下面代码需要修改
就是将选择时钟源的地方把那三行代码修改为
RCC_LSICmd(ENABLE); //!!!使用内部低速晶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对应的分频系数也需要修改了!!!
这样做测试就没有问题了!
具体原因就在转载的那篇博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