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 基于stm32f103zet6的外部中断学习

楼主:
一、关于中断中的结构体EXTI_InitTypeDef
原型:uint32_t EXTI_InitTypeDef::EXTI_Line
{
uint32_t  EXTI_Line
FunctionalState  EXTI_LineCmd
EXTIMode_TypeDef  EXTI_Mode
EXTITrigger_TypeDef  EXTI_Trigger
}含有4个成员
1、Specifies the EXTI lines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EXTI_Lines
EXTI_Lines的取值可以是下面的数字
#define  EXTI_Line0   ((uint32_t)0x00001)
#define  EXTI_Line1   ((uint32_t)0x00002)
#define  EXTI_Line10   ((uint32_t)0x00400)
#define  EXTI_Line11   ((uint32_t)0x00800)
#define  EXTI_Line12   ((uint32_t)0x01000)
#define  EXTI_Line13   ((uint32_t)0x02000)
#define  EXTI_Line14   ((uint32_t)0x04000)
#define  EXTI_Line15   ((uint32_t)0x08000)
#define  EXTI_Line16   ((uint32_t)0x10000)
#define  EXTI_Line17   ((uint32_t)0x20000)
#define  EXTI_Line18   ((uint32_t)0x40000)
#define  EXTI_Line19   ((uint32_t)0x80000)
#define  EXTI_Line2   ((uint32_t)0x00004)
#define  EXTI_Line3   ((uint32_t)0x00008)
#define  EXTI_Line4   ((uint32_t)0x00010)
#define  EXTI_Line5   ((uint32_t)0x00020)
#define  EXTI_Line6   ((uint32_t)0x00040)
#define  EXTI_Line7   ((uint32_t)0x00080)
#define  EXTI_Line8   ((uint32_t)0x00100)
#define  EXTI_Line9   ((uint32_t)0x00200)
#define  IS_EXTI_LINE(LINE)   ((((LINE) & (uint32_t)0xFFF00000) == 0x00) && ((LINE) != (uint16_t)0x00))
#define  IS_GET_EXTI_LINE(LINE)
2、Specifies the new state of the selected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3、Specifies the mode for the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EXTIMode_TypeDef
EXTIMode_TypeDef的取值有枚举类型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Mode_Event    //事件模式
4、Specifies the trigger signal active edge for the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EXTIMode_TypeDef
EXTIMode_TypeDef的取值有: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上升下降沿

以上只是配置中断
然后还需要初始化
初始化函数: void EXTI_Init  ( EXTI_InitTypeDef *  EXTI_InitStruct )
作用 Initializes the EXTI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in the EXTI_InitStruc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用于配置哪个GPIO的哪个管脚用于中断!!!!!!!

楼主(2016-11-13):
二、中断向量配置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作用: NVIC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参数成员: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NVIC_IRQChannel
Specifies the IRQ channel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IRQn_Type
它的取值有
00170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00171   MemoryManagement_IRQn       = -12,    /*!< 4 Cortex-M3 Memory Management Interrupt              */
00172   BusFault_IRQn               = -11,    /*!< 5 Cortex-M3 Bus Fault Interrupt                      */
00173   UsageFault_IRQn             = -10,    /*!< 6 Cortex-M3 Usage Fault Interrupt                    */
00174   SVCall_IRQn                 = -5,     /*!< 11 Cortex-M3 SV Call Interrupt                       */
00175   DebugMonitor_IRQn           = -4,     /*!< 12 Cortex-M3 Debug Monitor Interrupt                 */
00176   PendSV_IRQn                 = -2,     /*!< 14 Cortex-M3 Pend SV Interrupt                       */
00177   SysTick_IRQn                = -1,     /*!< 15 Cortex-M3 System Tick Interrupt                   */
00179 /******  STM32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00180   WWDG_IRQn                   = 0,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
00181   PVD_IRQn                    = 1,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
00182   TAMPER_IRQn                 = 2,      /*!< Tamper Interrupt                                     */
00183   RTC_IRQn                    = 3,      /*!< RTC global Interrupt                                 */
00184   FLASH_IRQn                  = 4,      /*!< FLASH global Interrupt                               */
00185   RCC_IRQn                    = 5,      /*!< RCC global Interrupt                                 */
00186   EXTI0_IRQn                  = 6,      /*!< EXTI Line0 Interrupt                                 */
00187   EXTI1_IRQn                  = 7,      /*!< EXTI Line1 Interrupt                                 */
00188   EXTI2_IRQn                  = 8,      /*!< EXTI Line2 Interrupt                                 */
00189   EXTI3_IRQn                  = 9,      /*!< EXTI Line3 Interrupt                                 */
00190   EXTI4_IRQn                  = 10,     /*!< EXTI Line4 Interrupt                                 */
00191   DMA1_Channel1_IRQn          = 11,     /*!< DMA1 Channel 1 global Interrupt                      */
00192   DMA1_Channel2_IRQn          = 12,     /*!< DMA1 Channel 2 global Interrupt                      */
00193   DMA1_Channel3_IRQn          = 13,     /*!< DMA1 Channel 3 global Interrupt                      */
00194   DMA1_Channel4_IRQn          = 14,     /*!< DMA1 Channel 4 global Interrupt                      */
00195   DMA1_Channel5_IRQn          = 15,     /*!< DMA1 Channel 5 global Interrupt                      */
00196   DMA1_Channel6_IRQn          = 16,     /*!< DMA1 Channel 6 global Interrupt                      */
00197   DMA1_Channel7_IRQn          = 17,     /*!< DMA1 Channel 7 global Interrupt
对于我的片子还有
00297 #ifdef STM32F10X_HD
00298   ADC1_2_IRQn                 = 18,     /*!< ADC1 and ADC2 global Interrupt                       */
00299   USB_HP_CAN1_TX_IRQn         = 19,     /*!< USB Device High Priority or CAN1 TX Interrupts       */
00300   USB_LP_CAN1_RX0_IRQn        = 20,     /*!< USB Device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Interrupts       */
00301   CAN1_RX1_IRQn               = 21,     /*!< CAN1 RX1 Interrupt                                   */
00302   CAN1_SCE_IRQn               = 22,     /*!< CAN1 SCE Interrupt                                   */
00303   EXTI9_5_IRQn                = 23,     /*!< External Line[9:5] Interrupts                        */
00304   TIM1_BRK_IRQn               = 24,     /*!< TIM1 Break Interrupt                                 */
00305   TIM1_UP_IRQn                = 25,     /*!< TIM1 Update Interrupt                                */
00306   TIM1_TRG_COM_IRQn           = 26,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
00307   TIM1_CC_IRQn                = 27,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00308   TIM2_IRQn                   = 28,     /*!< TIM2 global Interrupt                                */
00309   TIM3_IRQn                   = 29,     /*!< TIM3 global Interrupt                                */
00310   TIM4_IRQn                   = 30,     /*!< TIM4 global Interrupt                                */
00311   I2C1_EV_IRQn                = 31,     /*!< I2C1 Event Interrupt                                 */
00312   I2C1_ER_IRQn                = 32,     /*!< I2C1 Error Interrupt                                 */
00313   I2C2_EV_IRQn                = 33,     /*!< I2C2 Event Interrupt                                 */
00314   I2C2_ER_IRQn                = 34,     /*!< I2C2 Error Interrupt                                 */
00315   SPI1_IRQn                   = 35,     /*!< SPI1 global Interrupt                                */
00316   SPI2_IRQn                   = 36,     /*!< SPI2 global Interrupt                                */
00317   USART1_IRQn                 = 37,     /*!<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
00318   USART2_IRQn                 = 38,     /*!<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
00319   USART3_IRQn                 = 39,     /*!< USART3 global Interrupt                              */
00320   EXTI15_10_IRQn              = 40,     /*!< External Line[15:10] Interrupts                      */
00321   RTCAlarm_IRQn               = 41,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
00322   USBWakeUp_IRQn              = 42,     /*!< USB Device WakeUp from suspend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
00323   TIM8_BRK_IRQn               = 43,     /*!< TIM8 Break Interrupt                                 */
00324   TIM8_UP_IRQn                = 44,     /*!< TIM8 Update Interrupt                                */
00325   TIM8_TRG_COM_IRQn           = 45,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
00326   TIM8_CC_IRQn                = 46,     /*!<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00327   ADC3_IRQn                   = 47,     /*!< ADC3 global Interrupt                                */
00328   FSMC_IRQn                   = 48,     /*!< FSMC global Interrupt                                */
00329   SDIO_IRQn                   = 49,     /*!< SDIO global Interrupt                                */
00330   TIM5_IRQn                   = 50,     /*!< TIM5 global Interrupt                                */
00331   SPI3_IRQn                   = 51,     /*!< SPI3 global Interrupt                                */
00332   UART4_IRQn                  = 52,     /*!< UART4 global Interrupt                               */
00333   UART5_IRQn                  = 53,     /*!< UART5 global Interrupt                               */
00334   TIM6_IRQn                   = 54,     /*!< TIM6 global Interrupt                                */
00335   TIM7_IRQn                   = 55,     /*!< TIM7 global Interrupt                                */
00336   DMA2_Channel1_IRQn          = 56,     /*!< DMA2 Channel 1 global Interrupt                      */
00337   DMA2_Channel2_IRQn          = 57,     /*!< DMA2 Channel 2 global Interrupt                      */
00338   DMA2_Channel3_IRQn          = 58,     /*!< DMA2 Channel 3 global Interrupt                      */
00339   DMA2_Channel4_5_IRQn        = 59      /*!< DMA2 Channel 4 and Channel 5 global Interrupt        */
00340 #endif /* STM32F10X_HD */
2、第二个参数NVIC_IRQChannelCmd
作用:Specifies whether the IRQ channel defined in NVIC_IRQChannel will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3、第三个参数 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Specifies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for the IRQ channel specified in NVIC_IRQChanne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15
4、第四个参数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Specifies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for the IRQ channel specified in NVIC_IRQChanne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15

网友A:
中断那个在头文件有向量列表吧,不需要自己在工程中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那个在头文件有向量列表吧,不需要自己在工程中做了。

自己可以重新定义的

网友:
嗯,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敢做过,感觉没有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