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的串口学习

楼主(2016-11-13):
进行串口配置的步骤
一、初始化GPIO,配置GPIO模式
一个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模式,输入,输出?
uint16_t  GPIO_Pin //哪个管脚?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输出响应速度?如果为输入则可以不设置
}
//GPIO_Mode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Enumerator: 枚举类型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   //悬浮输入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push pull  直接输出为高低,当选用开漏的时候需要外接三极管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Pin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define  IS_GET_GPIO_PIN(PIN) //??
#define  IS_GPIO_PIN(PIN)   ((((PIN) & (uint16_t)0x00) == 0x00) && ((PIN) != (uint16_t)0x00)) //???
//GPIO_Speed的模式有以下几种,同样是一个枚举类型
Output Maximum frequency selection.
Enumerator:
GPIO_Speed_10MHz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TXD为输出,RXD为浮空输入
//选用usart1的时候管脚应该是PA9(TXD),PA10(RXD)
//所以不难得出,初始化的时候它的设计语句应该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那么至此为止,我的猜测GPIO初始化完毕,验证一下!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看来问题不是很大,只是最后需要加上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来指定对哪个GPIO进行初始化!

楼主:
二、接下来初始化串口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串口初始化结构体
还一个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int32_t  USART_BaudRate //波特比率
uint16_t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硬件流,所谓硬件流待查证
uint16_t  USART_Mode //串口模式,这个比较丰富
uint16_t  USART_Parity //虽然不认识,但是参测应该是奇偶校验位
uint16_t  USART_StopBits //停止位
uint16_t  USART_WordLength //长度
}
1、一个一个进行分析,首先是USART_BaudRate
先来一个计算表达式,这个和arm11的有些类似哈
This member configures the USART communication baud rate.
The baud rate is compu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IntegerDivider = ((PCLKx) / (16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整数部分
FractionalDivider = ((IntegerDivider - ((u32) IntegerDivider)) * 16) + 0.5 //小数部分
//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结构体USART_InitStruct,跟踪下去,发现这是同一个结构体,按就好办了!直接根据波特率
//就能计算出其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它可以取的数虽然多,但是有误差大小之分!9600 、11520等为0误差的!
2、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它的取值可以是这样
#define  IS_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CONTROL)
#defi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CTS   ((uint16_t)0x0200)
#defi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int16_t)0x0000) //据介绍应该是不使用硬件流
#defi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   ((uint16_t)0x0100)
#defi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uint16_t)0x0300)
3、USART_Mode,三种
#define  IS_USART_MODE(MODE)   ((((MODE) & (uint16_t)0xFFF3) == 0x00) && ((MODE) != (uint16_t)0x00)) //双工
#define  USART_Mode_Rx   ((uint16_t)0x0004)
#define  USART_Mode_Tx   ((uint16_t)0x0008)
4、USART_Parity有以下几种取值
#define  IS_USART_PARITY(PARITY)
#define  USART_Parity_Even   ((uint16_t)0x0400)
#define  USART_Parity_No   ((uint16_t)0x0000) //无奇偶标志位
#define  USART_Parity_Odd   ((uint16_t)0x0600)
5、USART_StopBits、USART_WordLength这两个很明显,不解释了!
分析上面之后基本上能够确定串口的配置了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IS_USART_MODE(MOD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最后几句就是我们常说的8N1
下面来验证一下!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问题还是有不少啊
1、首先是波特率搞错应该是115200 不是 11520
2、然后是模式选错,全双工应该是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3、串口只是配置了,又没有初始化
4、还有串口没有使能

楼主:
三、第一第二步之后,串口初始化完,下面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串口了,是否还是像以前的单片机那样,
如果想要向串口发送数据就直接写个函数,个BUFF里面写数据呢?不,那效率太低了,我们使用到printf函数
系统库函数调用,下面就需要重定向!
1、我再arm11的参考书上面了解到,所谓重定向就是指,本来如果调用系统库的话,那么printf函数答应的
信息是显示到调试器窗口的,但是当我们重定向后,打印的信息就是在串口里面了,同时也能实现到彩屏上
去。
2、调用库函数必须包含stdio.h函数,现在来跟踪一下这个printf函数到底有什么东西
#include <libioP.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 Write formatted output to stdout from the format string FORMAT.  */
/* VARARGS1 */
int __printf (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
  int done;
  va_start (arg, format);
  done = vfprintf (stdout, format, arg);
  va_end (arg);
  return done;
}
继续看
int vsprintf(char *buf, const char *fmt, va_list args)
{
  int len;
  unsigned long num;
  int i, base;
  char *str;
  char *s;
  int flags;            // Flags to number()
  int field_width; // Width of output field
  int precision; // Min. # of digits for integers; max number of chars for from string
  int qualifier; // 'h', 'l', or 'L' for integer fields
  for (str = buf; *fmt; fmt++)
  {
    if (*fmt != '%')
    {
      *str++ = *fmt;
      continue;
    }
    // Process flags
    flags = 0;
repeat:
    fmt++; // This also skips first '%'
    switch (*fmt)
    {
      case '-': flags |= LEFT; goto repeat;
      case '+': flags |= PLUS; goto repeat;
      case ' ': flags |= SPACE; goto repeat;
      case '#': flags |= SPECIAL; goto repeat;
      case '0': flags |= ZEROPAD; goto repeat;
    }
    // Get field width
    field_width = -1;
    if (is_digit(*fmt))
      field_width = skip_atoi(&fmt);
    else if (*fmt == '*')
    {
      fmt++;
      field_width = va_arg(args, int);
      if (field_width < 0)
      {
field_width = -field_width;
flags |= LEFT;
      }
    }
    // Get the precision
    precision = -1;
    if (*fmt == '.')
    {
      ++fmt;
      if (is_digit(*fmt))
        precision = skip_atoi(&fmt);
      else if (*fmt == '*')
      {
        ++fmt;
        precision = va_arg(args, int);
      }
      if (precision < 0) precision = 0;
    }
    // Get the conversion qualifier
    qualifier = -1;
    if (*fmt == 'h' || *fmt == 'l' || *fmt == 'L')
    {
      qualifier = *fmt;
      fmt++;
    }
    / Default base
    base = 10;
    switch (*fmt)
    {
      case 'c':
if (!(flags & LEFT)) while (--field_width > 0) *str++ = ' ';
*str++ = (unsigned char) va_arg(args, int);
while (--field_width > 0) *str++ = ' ';
continue;
      case 's':
s = va_arg(args, char *);
if (!s) s = "<NULL>";
len = strnlen(s, precision);
if (!(flags & LEFT)) while (len < field_width--) *str++ = ' ';
for (i = 0; i < len; ++i) *str++ = *s++;
while (len < field_width--) *str++ = ' ';
continue;
      case 'p':
if (field_width == -1)
{
field_width = 2 * sizeof(void *);
flags |= ZEROPAD;
}
str = number(str, (unsigned long) va_arg(args, void *), 16,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continue;
      case 'n':
if (qualifier == 'l')
{
long *ip = va_arg(args, long *);
*ip = (str - buf);
}
else
{
int *ip = va_arg(args, int *);
*ip = (str - buf);
}
continue;
      case 'A':
flags |= LARGE;
      case 'a':
if (qualifier == 'l')
str = eaddr(str, va_arg(args, unsigned char *),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else
str = iaddr(str, va_arg(args, unsigned char *),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continue;
      // Integer number formats - set up the flags and "break"
      case 'o':
base = 8;
break;
      case 'X':
flags |= LARGE;
      case 'x':
base = 16;
break;
      case 'd':
      case 'i':
flags |= SIGN;
      case 'u':
break;
      case 'E':
      case 'G':
      case 'e':
      case 'f':
      case 'g':
        str = flt(str, va_arg(args, double), field_width, precision, *fmt, flags | SIGN);
continue;
      default:
if (*fmt != '%') *str++ = '%';
if (*fmt)
*str++ = *fmt;
else
--fmt;
continue;
    }
    if (qualifier == 'l')
      num = va_arg(args, unsigned long);
    else if (qualifier == 'h')
    {
      if (flags & SIGN)
num = va_arg(args, short);
      else
num = va_arg(args, unsigned short);
    }
    else if (flags & SIGN)
      num = va_arg(args, int);
    else
      num = va_arg(args, unsigned int);
    str = number(str, num, base, field_width, precision, flags);
  }
  *str = '\0';
  return str - buf;
}
似乎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那就算了,这里算我没搞懂了,留着这个问题,直接上代码吧,反正这两个
函数可以肯定是在scanf和printf里面调用的
/*
* 函数名:fputc
* 描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由printf调用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我等着,大家有人能指出我的疑惑,因为VC的库函数都封装起来了,我在库函数里也没有找到fputc
的函数原型,只有等着有人能给我指出来,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最近留下HAL库开发,楼主可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