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f103zet6点亮LED之启动文件

楼主(2016-11-13):
终于开始点亮第一个LED了,惯用思维,从模仿开始!前两天一直在做最小系统板,今天上午才调试出来,测试程序也是的别人的,从现在开始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第一个点灯**吧!
由于在开始学习stm32之前已经接触过相关的指导书了,所以现在学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从启动文件开始吧!
启动文件这部分和arm11的还是很类似的,是开发板上电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唯一不同的感觉的就是比arm11的启动文件简单多了,下面的一些代码解释都是和arm11对照来说的,上代码吧,声明,我使用的是3.5的库!芯片的具体型号是stm32f103zet6!这里我不适用keil自带的启动代码,为什么,百度能搜到原因!
首先明白一点自己所用的板子的简单介绍采用STM32F103系列最高端配置芯片STM32F103ZET6,Cortex-M3内核32位处理器,72M主频,LQFP144封装,片内FLASH容量:512K,片内SRAM容量:64
所以采用的是s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启动文件,这是型号所决定的,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写启动文件的另当别论!
上代码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这里是定义了栈的大小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AREA表示开辟一个新的段(数据或者代码)后面就指定了该段的属性
  //名称为stack,未初始化,可读写,以2*2*2 = 8字节方式对齐
  //所谓字节对齐就是就是该代码段的指令地址能够被8整除,Cortex-M3
  //的指令地址要求是4字节对齐的,要求不同罢了!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分配堆栈空间,将Stack_Size的首地址给Stack_Mem,SPACE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单元
__initial_sp   //初始化堆栈指针,注意栈是向下增长的
__initial_spTop EQU    0x20000400                 ; stack used for SystemInit_ExtMemCtl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与之对应的是堆的大小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同样的道理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这是整个文件8字节的描述方式,在使用RVDS2.2的时候也是要8字节对齐的
  //这个和编译器和处理器有关,不许深究
                THUMB   //THUNB指令集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下面就是复位向量了
                EXPORT  __Vectors   //EXPORT用于声明一个符号,相当于全局变量,可以被调用
                EXPORT  __Vectors_End   //相对应的还有一个IMPORT是调用别的函数,相当于一个全局变量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Top           ; Top of Stack//DCD指令为各中断向量分配空间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DCD     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以下为外部中断向量表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DCD     ADC1_2_IRQHandler         ; ADC1 & ADC2
                DC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1 TX
                DC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DCD     TIM8_BRK_IRQHandler       ; TIM8 Break
                DCD     TIM8_UP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DCD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DCD     ADC3_IRQHandler           ; ADC3
                DCD     FSMC_IRQHandler           ; FSMC
                DCD     SDIO_IRQHandler           ; SDIO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IRQHandler           ; TIM6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1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2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3
                DCD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4 & Channel5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开辟代码段
; Dummy SystemInit_ExtMemCtl function
SystemInit_ExtMemCtl     PROC
                EXPORT  SystemInit_ExtMemCtl      [WEAK]
                BX      LR
                ENDP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调用main函数,这就是每个程序需要main函数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修改成你顺眼的主函数
                LDR     R0, = SystemInit_ExtMemCtl ; initializ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BLX     R0
  //这应该是一条位置相关跳转代码指令,也也就是跳转到运行地址

楼主:
//而不是编译地址,不清楚的可以百度了!
                LDR     R1, = __initial_sp        ; restore original stack pointer
                MSR     MSP, R1                     //存储堆栈指针
                LDR     R0, =__main   //同样的道理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下面的中断都是不可返回的中断跳转,一般都是系自我保护的中断跳转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输出异常向量表标号,方便外部实现异常的具体功能
[WEAK] 是弱定义的意思,如果外部定义了,优先执行外部定义,
否则下面的函数定义,明显这是为了防止我们使用了中断,却没有定义而准备的。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SM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D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WEAK]

楼主:
//不难看出这些个函数都是空函数,所以什么都不会做的,我们只要 重新定义和使用这些函数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下面的中断函数都是用的同一个地址
//都是默认的中断函数地址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ADC1_2_IRQHandler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TIM8_BRK_IRQHandler
TIM8_UP_IRQHandler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ADC3_IRQHandler
FSMC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B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下面是用户堆栈区的初始化
下面的条件语句对应MDK上的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其中,我有个很不理解的问题,到底这个堆和栈的地址是不是跟随着启动方式发生变化的!待验证!!

网友A:
.s文件很强大,里面不仅规划好了存储方案,而且堆栈设置,中断向量表什么的都进行了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文件很强大,里面不仅规划好了存储方案,而且堆栈设置,中断向量表什么的都进行了布局 ...

STM32启动的精髓可都在里边了

网友B:
恩,精华,可惜都被厂商写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精华,可惜都被厂商写好了

哈哈你说的对,那个HAL越来越好用了,虽然一堆回调让人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说的对,那个HAL越来越好用了,虽然一堆回调让人头痛。

我不怕....

网友:
高手讲讲吧,STM32给的例子好多Callback,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