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LM4F120XL 开箱测评

楼主:
多年同STNXP、新唐等公司的ARM产品打交道,一直没能真切地接触到TI的产品,感谢 dirtwillfly所提供这次机会使自己能零距离地接触到它。
起初对LM4F120XL开发板的了解并不深,在看了一些资料后才大起胆子来。因为它是基于32ARM Cortex-M4内核的,故同STSTM32F411,原FSLFRDM-K64F新唐的M451等均是相同的内核,其内核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Cortex-M4内核结构
此外,就开发工具来讲,它支持Code Composer StudioTI的软件集成开发工具)、MDK-ARMKeil的软件集成开发工具)、IAR KickStartIAR嵌入式开发工具)、Sourcery CodeBenchMentor公司的开发环境)等。由于从单片机到ARM就一直采用Keil来进行编程设计,所以在开发工具方面也可以轻车熟路。
期盼中LM4F120XL开发板终于到来了,红色的板子十分漂亮,其外观如图2所示。

         图2  LM4F120XL开发板

为了便于更好地发挥它的效能,下面就来看一看它的配备吧。
§ Stellaris LM4F120H5QR Cortex-M4微控制器
§ 板载集成ICDI仿真器
§ 40脚扩展插座
§ micro USB调试接口
§ micro USB设备接口
§ 电源选择开关
§ RGB三色LED
§ 复位按键和两个用户按键
相关的人机交互接口电路如图3所示

       图3  人机交互接口线路

LM4F120XL开发板有了粗略的了解后,就来看一看出厂时预置的Demo演示效果吧。
在上电后,电源指示LED将被点亮,与此同时三色的RGB LED将按指定顺序自动变换颜色,其效果如图4所示。此时若打开串口助手,则可看到图5 所示的执行效果。
在下一贴会对编译环境的构建与下载方法加以介绍,只有这样才能为编程开发打开大门。

                图4演示效果

             图5 虚拟串口运行效果

网友A(2016-11-13):
TI  器件提供了强大的软件和例程库, 你不妨先研究一下, 可能事半功倍
LM4F120 有个 TivaWare

网友B:
不错。不过LM4F系列的停产了,可以pin对pin兼容的换成TM4C系列的芯片。

楼主:
看来大家对LM4F系列都研究的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器件提供了强大的软件和例程库, 你不妨先研究一下, 可能事半功倍
LM4F120 有个 TivaWare ...

多谢!!!

网友C(2016-12-19):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LM4F系列的停产了,可以pin对pin兼容的换成TM4C系列的芯片。

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mcu的内部资源都没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mcu的内部资源都没变。

I2S被去掉了,新加了can。网口以前有的系列也去掉了,坑还是不小的。